德力西这种红外测温仪准确率真能达到他的参数吗?

楼主(2022-07-29):
某宝上面的这种测温仪:

参数是+-1.5℃,用于测量比如烙铁头温度,准确率真有这么高吗?我记得好像福禄克的这种,价格很贵,而德力西这种,才一百多两百块。

网友:
德力西就是个垃圾

网友A:
不行,明确告诉你。一般情况会有五度左右差异。有时会把七十几度测成三十几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明确告诉你。一般情况会有五度左右差异。有时会把七十几度测成三十几度 ...

它只能测黑体(毕竟是远红外探测器)。。

什么是黑体?可以认为不存在任何反射(高反射漫反射毛面也不行),所以基本排除掉全部的金属和玻璃/亚克力等制品。剩下的就是塑料/油漆等了。好在大多数塑料反射率都比较低。

你测金属块,哪怕有300度,你测到的大概率还是环境温度+一点点偏移量。

网友:
这东西距离不同,温度就不同。

网友:
只有测黑体是准的

网友:
给公司买了个福禄克,测东西前要按照不同的材料调参数,可是感觉调完测也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明确告诉你。一般情况会有五度左右差异。有时会把七十几度测成三十几度 ...

一百多块,5度还可以接受,但是七十多测成三十多那就差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只能测黑体(毕竟是远红外探测器)。。

什么是黑体?可以认为不存在任何反射(高反射漫反射毛面也不行 ...

那我要测烙铁头这样金属的温度,有什么仪器成本便宜方便装确率也比较高的?

网友C:
测金属差个几十度很正常,除非金属表面处理成哑黑色,然后还要用接触式探头先校准好发射率。

网友:
烙铁头太小了,这个很难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金属差个几十度很正常,除非金属表面处理成哑黑色,然后还要用接触式探头先校准好发射率。 ...

大师烙铁头这样有什么简单便宜方案测量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烙铁头这样有什么简单便宜方案测量温度?

热电偶或者PT100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或者PT100呗。

热电偶回来还要画个板写个程序?还要校准?

记得以前买过胜利万用表那个有个测温度的热电偶的,那个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或者PT100呗。

还要越细的测温探头越准

网友:
德力西就是垃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电偶回来还要画个板写个程序?还要校准?

记得以前买过胜利万用表那个有个测温度的热电偶的,那个准吗 ...

只用过Fluke 17B的,好使。

红外测温也是Fluke的,就是靠17B的热电偶来校准发射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过Fluke 17B的,好使。

红外测温也是Fluke的,就是靠17B的热电偶来校准发射率的。 ...

只有15B,没有17B,看来只能买个17B了

网友:
别说德力西了,我们买的福禄克的测温枪,放到500度的炼丹炉附近,直接死机……

网友D:
直接买个烙铁测温仪不就行了?比如国产仿的白光FG-100,几十块钱,也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15B,没有17B,看来只能买个17B了

偶尔自己用的话,买个烙铁专用的K电偶,手上有电偶就不用买了,不是专用的也一样的用,配合万用表测量电压值,得到温度,加上室温作补偿;万用表有温度功能就简单了;
如果是批量用就买专用的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烙铁测温仪不就行了?比如国产仿的白光FG-100,几十块钱,也很好用。 ...

哦,还有这样的,可以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尔自己用的话,买个烙铁专用的K电偶,手上有电偶就不用买了,不是专用的也一样的用,配合万用表测量电压值, ...

已经买了个17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金属差个几十度很正常,除非金属表面处理成哑黑色,然后还要用接触式探头先校准好发射率。 ...

正是测的金属,银白色的光滑金属散热板。我和同事两人都试过

网友:
非接触式的实际使用精度高不了。
正确使用很重要,要根据被测物设置正确的发射率,这个大多数人就做不到,其次还要关注焦距和视野。

网友F:
搜索电烙铁温度测试仪,校准仪。就是一个热电偶测温仪。

网友:
17B+,用标配的热电偶测量烙铁温度,慢得不行,还是得用这种烙铁温度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索电烙铁温度测试仪,校准仪。就是一个热电偶测温仪。

再请教一下,风枪用啥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风枪用啥测?:)

k型热电偶温度计,买泰仕的比较准就是300小贵,普通的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k型热电偶温度计,买泰仕的比较准就是300小贵,普通的也可以用。

哦,谢谢!

网友:
有专门的烙铁测温仪。我们之前做3C,在烙铁温度上吃过亏,所以就买了这个东东,检测之前校准一下烙铁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