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二手笔记本

楼主(2022-07-29):
二手东上查到的,我的要求是2k多的价格,cpu最好是i7,内存16g以上,硬盘512,15寸以上,最好是轻便的。不知道工作站如何啊,看着性价比很高啊,噪音不知道大不大,重不重,求推荐

楼主:
平时主要就是用来干电工活,画板子,编程序,家用,所以噪音要小,不能太重

网友A:
论坛页面顶端,去阿莫邮购部看看。

网友B:
还以为是刚毕业的新电工,一看05年注册老电工,还用二手本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刚毕业的新电工,一看05年注册老电工,还用二手本干活。。。。。 ...

正常,反倒是新电工估计不会考虑二手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刚毕业的新电工,一看05年注册老电工,还用二手本干活。。。。。 ...

我用400元收购来的二手本干活,没啥问题,各种编程画板,虚拟机装几个,平时上网追剧听歌,无压力,一台老的本,速度慢点,硬盘大,常年开机做服务器备份啥的,就一个慢的毛病,稳定,常年开机,没出现过问题,最近一次重启到现在可能有一年多时间了,所以不在乎用啥机器,手上能不能出活才是主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400元收购来的二手本干活,没啥问题,各种编程画板,虚拟机装几个,平时上网追剧听歌,无压力,一台 ...

400块能收到什么二手本呢,能否介绍下?我也想买二台

网友E:
新的台式机,配上32寸显示器,画板子不香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00块能收到什么二手本呢,能否介绍下?我也想买二台

联想的Z475,卖家出是因为wifi不能正常工作,买回来后有个开关,一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页面顶端,去阿莫邮购部看看。

哈哈,疫情开始就没有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刚毕业的新电工,一看05年注册老电工,还用二手本干活。。。。。 ...

越老越会算计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台式机,配上32寸显示器,画板子不香么?

没有移动便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Z475,卖家出是因为wifi不能正常工作,买回来后有个开关,一拨好了

够老的。。。

网友:
有两台淘汰本
一台E440 i5 4210M  自带的显示屏坏了(电源板)自己尝试修修不成功,外接HDMI能正常用【自用15年用到21年】
一台E40 i3 370  这台有个通病网上可查,显卡芯片容易出问题最近一次自己热风枪吹过能正常开机了,屏幕正常【自用10年到15年】
两台笔记本屏幕排线接口不一样不能合二为一,不舍得扔懒得挂咸鱼,有坛友想折腾可以联系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移动便携性

笔记本那个屏幕那么小,画图 写代码,看起来不费事么?我是一个T450 一个魔霸新锐2021,只有出差才带一下,家里和办公室都是台式机+双屏或者32寸屏幕。

网友:
笔记本画板子太难受,屏幕太小。  写写代码是没问题。
一直想搞个大点的屏幕,就挂在墙上,无线接收信号。当做笔记本的显示屏,这样画板子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那个屏幕那么小,画图 写代码,看起来不费事么?我是一个T450 一个魔霸新锐2021,只有出差才带一下 ...

用笔记本不代表不可以接外屏啊,坐椅子累了我可以拔掉外屏躺床上玩电脑,台式机可以吗

楼主:
现在就是不太明白工作站的重量和噪音能否接受,32G内存才3k来块钱太诱人了.或者选个T470,T480,哪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太明白工作站的重量和噪音能否接受,32G内存才3k来块钱太诱人了.或者选个T470,T480,哪种好? ...

请问什么工作站只要3k多啊?我也想买一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工作站只要3k多啊?我也想买一台的

就是顶楼的图片里的嘛

网友:
我想买个带串口的,物理的,不知有没有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刚毕业的新电工,一看05年注册老电工,还用二手本干活。。。。。 ...

二手本还真很适合干活,新本总觉得哪里磕碰到不爽;二手的破拐子破摔,随便操,哈哈

网友:
买神舟矿本,CA5NB这些

网友F:
有台x230 i5 8G, 120g+240g 双固态,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台x230 i5 8G, 120g+240g 双固态,要不?

太老了,x230是2012年出的吧,电池换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老了,x230是2012年出的吧,电池换过吗

x230是有些年头了,不过双固态+8G内存写写单片机还是挺好用的。尤其键盘手感舒适,甚至好过我新买的战66
电池换了兼容的9芯,没有测过待机,不过小孩常不插电刷B站视频,貌似3~4小时后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x230是有些年头了,不过双固态+8G内存写写单片机还是挺好用的。尤其键盘手感舒适,甚至好过我新买的战66

什么价格??i5是二代还是三代的?能不要固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