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8051F380 闲的。老案子差几百个。

楼主(2022-07-30):
如题,老案子。实在是不想搞了。客户死命摧。只有硬着头皮上来问问。看谁有。有偿收。可以私信我出价。

网友:
这个芯片目前好像近百了,不便宜。。。

网友:
我手头好像还有几百个

楼主:
这个IC 出了十几年了。一般人不会用它。又贵。功能也一般。价格倒是从年前的780块。掉现在230块左右吧,

网友A:
几百个, 换方案吧, 省不少钱

网友B:
C8051F系列,除了一些研究所再用,一些电调风扇再用,其他还会有人用吗?

网友:
要多少个,C8051F380-GQ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百个, 换方案吧, 省不少钱

几百个2,3万吧

网友:
我一个朋友说50(还在板子上),合适、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8051F系列,除了一些研究所再用,一些电调风扇再用,其他还会有人用吗?

10年前,用了很多

网友:
之前用的C8051F321做USB小板,5-6块,皮实可靠;涨价后换成CH554,然后就出现使用过程中不良了,但也没办法

楼主:
现在降了。我去整了几百个。现在一个20块可以拿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和340差不多吧?以前用340,后来说380替代,也直接替代使用没问题,也没有去仔细看380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C:
C8051F380可以用新的EFM8UB20F64G代替,完全兼容,程序一点都不用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8051F380可以用新的EFM8UB20F64G代替,完全兼容,程序一点都不用改

楼上兄弟,C8051F340可以直接兼容么?原来8块现在50,老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兄弟,C8051F340可以直接兼容么?原来8块现在50,老晕了。

EFM8UB20F64G和C8051F380内部都没有4倍频PLL,内部RC时钟直接就是48MHz,如果用内部时钟的话可以兼容,如果用外部12MHz无源晶振内部倍频到48MHz的话就没法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