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类似这些字符可以自动识别吗?

楼主(2022-07-30):
要求离线识别

网友A:
条件?摄像头拍屏幕?什么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摄像头拍屏幕?什么环境

类似b超的报告,现在重定向打印到了pdf上,就是要识别pdf里的字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打印出来的纸质报告,类似做b超的打印报告

想用什么办法识别 用扫描仪倒是非常简单 基本都自带O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什么办法识别 用扫描仪倒是非常简单 基本都自带OCR

刚描述有误,已更正

网友B:
用神经网络应该很简单的,特别这种英文加数字的方式,训练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神经网络应该很简单的,特别这种英文加数字的方式,训练量不大

可以离线识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离线识别吗?

肯定的,只是你要你的硬件支持:摄像头获取图像,快速地计算卷积运算,只是普通单片机实现不了如此强度的运算,你可以考虑STM32H7XX芯片,K210(据说已停产),V3S, ZYNQ

网友:
这个可以,以前做过发票的pdf离线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只是你要你的硬件支持:摄像头获取图像,快速地计算卷积运算,只是普通单片机实现不了如此强度的 ...

图像直接pdf里,识别错误率高吗?像我图中的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像直接pdf里,识别错误率高吗?像我图中的字符

这个嵌入在PDF的图像无法知道它显示的时候的分辨率,就你给的图片,估计在98%是很容易达到的

网友C:
用以前pdf发票识别的测试了一下,大部分能识别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以前pdf发票识别的测试了一下,大部分能识别正确。

这是什么软件识别的?
百度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