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这种中空字体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7-31):
类似这样的字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插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图片

需要图片来搞啊,我以为设置成反色之类的来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图片来搞啊,我以为设置成反色之类的来搞呢

就是反选,不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反选,不用图片

怎么操作,我选则反相之后,弹出左侧对话框
选择“确定”之后,字体改为宋体,但是下面的“反相”一直是“否”,选不了“是”

网友C:
测试了一下,感觉没有问题呀。
你找技术客服看看什么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感觉没有问题呀。
你找技术客服看看什么地方不对。

我的是专业版,怎么我的不行,哪里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感觉没有问题呀。
你找技术客服看看什么地方不对。

我又试了一下,发现问题了,应该是软件有点bug,希望改进一下。

1、放置了文本,在默认字体状态下选反相,就会弹出默认字体不支持反相对话框,之后无论选择什么字体,下面的反相都不能选择“是”

2、放置了文本,先选择字体再反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反相状态下换成另一种字体,又不能反相了,必须先取消反相后更改字体,才能再次反相

网友D:
你编辑器什么版本?我试了直接点确定就自动切换过去了,浏览器访问,1.8.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编辑器什么版本?我试了直接点确定就自动切换过去了,浏览器访问,1.8.16

我的是专业版在线模式,刚开始用这个软件,应该是最新版本的吧。看了一下,是1.7.31,系统是win10 lt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