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303 内部DAC 语音 沙沙声,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01):
如题:有个项目使用GD内部DAC做语音播放,测试发现有音频输出,但夹杂着沙沙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我开始怀疑是电路问题,使用手上别的产品功放电路,沙沙声依然存在。

音频数据使用 WAV 16bit 16K

网友A:
带通滤波,比如说电信通话标准是300-3400hz,其他基本滤除了。
数字化语音,量化肯定带来量化噪音,不可避免。

网友B:
stm32的dac不是音频cod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比如说电信通话标准是300-3400hz,其他基本滤除了。
数字化语音,量化肯定带来量化噪音,不可避 ...

我是用来做语音播放功能, 转换成16bit 16K采样率音频数据后,通过手机播放,音质清晰。
但是通过DAC播放就有沙沙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dac不是音频codec

我们之前有一个外部方案,实用的同样方案,
电路,音频数据几乎一样,播放出来的效果要比我现在效果好,也没有沙沙声。
目前我们想做一款自研产品,音频上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有一个外部方案,实用的同样方案,
电路,音频数据几乎一样,播放出来的效果要比我现在效果好, ...

要看dac(codec)是否可以完全关断,要看功放是否可以完全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dac(codec)是否可以完全关断,要看功放是否可以完全关断。

方便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语音播报完全没有问题,成熟产品在用。提示:记得16bit WAV 数据是带符号的

网友C:
8BIT 16K PWM播放wav,用耳机听与电脑插放的差不多吧。

低通10HZ+高通滤波4700HZ

修改:增加测试文件。

网友D:
估计是符号没有对,而且没有加偏移。建议录一段正弦波,然后放出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符号没有对,而且没有加偏移。建议录一段正弦波,然后放出来,用示波器看看。 ...

有做符号转换,目前其实音频效果还行,只是仔细听有点沙沙的底噪。

您说的加偏移是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做符号转换,目前其实音频效果还行,只是仔细听有点沙沙的底噪。

您说的加偏移是指? ...

把数字零点加上VCC/2的DAC对应值比如32767(16位),2047(12位)

网友E:
用GD32F1系列的DAC播放过MP3,一个通道正常,另一个通道有量化噪声。
相同的电路,STM32F1系列没有这个问题,两个通道都正常。

LZ可以听一下播放静音的时候有没有沙沙声。如果静音时有噪声,基本是电路问题;如果静音时没有噪声,可能是DAC问题或软件问题。

网友:
持续关注,挺有趣的,也想做一个

网友:
16bit听起来应该很纯净了,很难有沙沙声的,8bit沙沙声比较明显。LZ可以直接把耳机接到单片机的DAC引脚(串个10uF电容),再听听有没有沙沙声。

网友F:
给DAC赋一个固定值试试,如果还有沙沙声,我觉得就应该是外部干扰导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DAC赋一个固定值试试,如果还有沙沙声,我觉得就应该是外部干扰导致的了。 ...

DAC固定输出0x800,会有沙沙声,关闭DAC后沙沙声没有。但同样电路,把别人产品DAC信号飞线进来没有沙沙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GD32F1系列的DAC播放过MP3,一个通道正常,另一个通道有量化噪声。
相同的电路,STM32F1系列没有这个问题 ...

DAC固定输出0x800,会有沙沙声,关闭DAC后沙沙声没有。但同样电路,把别人产品DAC信号飞线进来没有沙沙声。
另外,你还记的是哪个通道有噪音吗?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数字零点加上VCC/2的DAC对应值比如32767(16位),2047(12位)

有加偏置处理的,确保DAC数据范围在0-0xFFF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加偏置处理的,确保DAC数据范围在0-0xFFF之间

是的,我是把它放在中点位置,这样动态范围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固定输出0x800,会有沙沙声,关闭DAC后沙沙声没有。但同样电路,把别人产品DAC信号飞线进来没有沙沙声 ...

既然是这样,我倒有个终极解决办法,但是说出来怕你骂!

网友:
电源是什么? DCDC or LDO, 负载多大. 发音时电源稳定不, 示波器图了?
DAC输出线多长, 布线怎么样, 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固定输出0x800,会有沙沙声,关闭DAC后沙沙声没有。但同样电路,把别人产品DAC信号飞线进来没有沙沙声 ...

那这样首先是你的输出信号有问题嘛
示波器看下你输出固定信号的时候有没有噪声不就行了,
或者与别人对比下输出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加偏置处理的,确保DAC数据范围在0-0xFFF之间

有串电容 滤除直流分量吗?

网友(2023-03-27):
dac输出音频,音质还可以,现在想调节音量,把dac数据同比例缩小,然后就有杂声了,请教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3-05-08):
DAC输出也有杂音。。。。感觉是干扰,我把DAC的输出断开,直接把连接DAC的隔直电容的一端接地,还是有杂音,不过会比原来小

网友G(2023-08-02):
引用 网友C:
8BIT 16K PWM播放wav,用耳机听与电脑插放的差不多吧。

我也想用这种电路加功放做语音播报,这样就省掉了语音播报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用这种电路加功放做语音播报,这样就省掉了语音播报芯片了

8位PWM语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8位PWM语音效果。

效果不错哦,就是有点尖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