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移值ap6212的问题

楼主(2022-08-01):
stm32mp157版本linux5.4.56 移值ap6212 后果能ping通但出现如图中所提示,不知如何查找原因请有经验的坛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没用过,帮顶。看日志是SDIO总线出错了,看一下总线IO连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该上就上。

网友:
我移植完了 brcmfamc  但是测速只有4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