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输入5V输出500ma驱动能力的sot23XX 封装的DC/DC。

楼主(2022-08-01):
求推荐24V输入5V输出500ma驱动能力的sot23XX 封装的DC/DC。  常用 的好买的,LM2596太大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K7805-500的模块,高中低档都有。

网友A:
5V输出500ma 没问题,但不可能24V这么高的输入电压,压差太大了,这么小的封装没法承受压降的功耗吧

网友:
这难道不是很多吗?怎么会做梦?
MP2451, RT6200...
用了不少,但没用到500mA这么高电流....

网友:
BL9342  ME3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451呗............

XX商城 都下架了,你们都是在哪渠道买的?  500片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输出500ma 没问题,但不可能24V这么高的输入电压,压差太大了,这么小的封装没法承受压降的功耗吧 ...

dcdc没问题。。空气放电耐压到60v也没太大问题。。100v的我见过还用的tssop封装呢,我都担心哪天受点潮打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X商城 都下架了,你们都是在哪渠道买的?  500片的量

优信, ickey, zxjian都有啊...

我平时自己搭电路试验都是尽量优信解决, 批量的话就让焊接厂帮忙采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输出500ma 没问题,但不可能24V这么高的输入电压,压差太大了,这么小的封装没法承受压降的功耗吧 ...

看清楚点,楼主要的是DC/DC, 不是LDO。
这要求很常见。
我用过 ME3116AM6G / SOT-23-6

网友:
用过 ti 的 LMR14006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点,楼主要的是DC/DC, 不是LDO。
这要求很常见。
我用过 ME3116AM6G / SOT-23-6 ...

如果不是模拟的功耗就能低很多,这方面用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451呗............

现货商啊,贸易商啊。

网友:
SGM61410,SOT-23-6

网友:
SCT2400 SCT2401

网友:
楼主用量怎么样,我们在代理AC-DC,DC-DC,快充类的芯片。这个要求很简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451呗............

MP9942用的客户,也多起来了。

网友:
ht7463或者mp2456,24v输入的话mp2451耐压有点低

网友:
多的很啊,我们常用的SSP9451,40V,600ma

网友:
实际工作24V,得选40V耐压的,除非前级24V能保证始终非常稳定,没有干扰。

网友:
至少大于3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