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当增加偏置时,常温显示负数如何处理?

楼主(2022-08-01):
温度控制中,有时候用户需要加一个手动偏置,请问大家如何处理的?
比如我设定温度是500度,用户感觉感觉实际太高,偏置调到-50度,这时候我是将用户的偏置直接加在当前温度上的

也就是说
==================================
偏置        = -50
设定温度 = 500
实际温度 = 450
显示温度 = 500

这样显示是500度,实际上温度被调低了,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当没开加热时,室温25度时,显示的是-25度,这样就不太友好。
不知道大家如何处理这种事情的?
主要是客户表面上需要符合操作指导书(客户的产品要求),但实测温度高,又想背地里调低温度,这种情况该如何显示优化?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搞懂LZ客户想要什么,难道只能加热到450度,却要显示500度?加大功率吧,要啥偏置呢,500度就给加热到500度,这样不是更好,温度检测有多种办法验证,所谓的加偏置几十元的红外测温就能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LZ客户想要什么,难道只能加热到450度,却要显示500度?加大功率吧,要啥偏置呢,500度就给加热到500 ...

所有温控仪都有这个功能,就是调温度偏置
我做的也类似于温控仪

客户把实际温度调成450度,但表面上又要变成500度
不知道你理解了没?

网友B:
分段按比例加偏置呢?比如下限0,上限500度,0度的时候补偿0,温度每升高1度,补偿0.1。到500度的时候,就可以补偿到50度。

具体的你按客户设定的补偿量来分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段按比例加偏置呢?比如下限0,上限500度,0度的时候补偿0,温度每升高1度,补偿0.1。到500度的时候,就 ...

这个室温还是有偏移啊。lz这种不太好整,只能考虑分段偏置。。

网友:
控制和显示本身就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控制还是老老实实的控制,
显示的温度写个函数根据需要显示一个客户喜欢的数字吧

网友C:
这么巧,上周有个人跟你差不多问题的问我,也是要减去50,我先跟他说用线性函数调调一下(你这个就是把0~500映射成0~450,就是显示值直接乘以4.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巧,上周有个人跟你差不多问题的问我,也是要减去50,我先跟他说用线性函数调调一下(你这个就是把0~50 ...

说反了,你这个应该是乘以5除以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按比例加偏置呢?比如下限0,上限500度,0度的时候补偿0,温度每升高1度,补偿0.1。到500度的时候,就 ...

我基本上也是这种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巧,上周有个人跟你差不多问题的问我,也是要减去50,我先跟他说用线性函数调调一下(你这个就是把0~50 ...

谢谢,我的想法基本也是这样,感谢。

网友:
50度太过分了吧,你得说服客户500℃的真实性,而不是要靠觉得。。。温度真的偏移大就要解决偏移大的问题

网友:
是一个误差校正问题,2点线性校准即可。 25度测量一次,500度测量一次。做一次拟合。得到比例+偏置 y=ax+b

网友:
ls正解
类似于线性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