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路,为何Q2发热?见内图,望大侠分析下!

楼主(2022-08-01):
限流电路,为何Q2(pmos)发热?见内图,望大侠分析下!   图中限流靠流过R1电阻上的压降 来触发Q1的导通而限制输出电流,但是Q2(pmos)发热 ,这怎么回事?  是因为PMOS  工作在非开关状态?

网友A:
限流MOS管工作在放大区,本身又要发热的吧? 你电流多大? 0.46A应该没多热吧?手烫起泡了没?没有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MOS管工作在放大区,本身又要发热的吧? 你电流多大? 0.46A应该没多热吧?手烫起泡了没?没有就正常。 ...

有个问题  电流增大,R1压降也线性增大,达到一定程度Q1导通,Q2截止。。没有电流输出了, 那R1没有压降,Q2接着又导通,就这样类似震荡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  电流增大,R1压降也线性增大,达到一定程度Q1导通,Q2截止。。没有电流输出了, 那R1没有压降 ...

如果反馈回路增益带宽高于负载变化,且增益系数不是非常大,则电路会进入稳定状态(怎么算不懂)。反之则会振荡。且由于增强型pmos一般是非线性的,所以这块相当于增益系数非常高,容易进亚稳态(就是前面抖一点点后面就振起来),q2建议用线性的pnp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  电流增大,R1压降也线性增大,达到一定程度Q1导通,Q2截止。。没有电流输出了, 那R1没有压降 ...

R1压降增大,到达一定程度Q1导通,但未必能使Q2截止,只是使Q2导通减弱,然后电流减少,结果就是趋向一个定值电流,就是一个恒流源电路,恒流值=Vbe/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压降增大,到达一定程度Q1导通,但未必能使Q2截止,只是使Q2导通减弱,然后电流减少,结果就是趋向一个 ...

那Q2的就容易发热了。。

网友C:
可以增加一个比较器,Q1->比较器->Q2   避免Q2工作在线性区,先用仿真软件试试是否可行 再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增加一个比较器,Q1->比较器->Q2   避免Q2工作在线性区,先用仿真软件试试是否可行 再做板。 ...

要限流 Q2必须工作在线性区吧!

网友:
修改Q1部分,加入一个NPN管,互补方式(看看可控硅等效),不在线性工作就好

网友:
限流性只能工作在线性状态,
除非改成开关型(截止式),例如下图

如果R2远大于Rds,那么只要电流超过Vbe/R2,就会截止保护
R20是启动电路。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一个PTC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