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快速移动的螺母叫什么名字,或怎么加工?

楼主(2022-08-01):
作用是快速在丝杆上滑动,当移动到要锁紧的位置时,螺纹作用。可以拧紧。

之前见过,大概是正常的螺纹斜着钻了一下,导致螺母斜着的时候可以通过钻的部分(没有螺纹)直接滑进去。压实的时候螺母水平,这个时候螺纹作用。

找了一圈没有成品,自己制作了几个,但效果不好。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A:
车床的开合螺母了解一下。
把螺母对半剖开,要快速移动就分离,要锁紧就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的开合螺母了解一下。
把螺母对半剖开,要快速移动就分离,要锁紧就闭合。 ...

有点重量级了,我买了一批螺母回来改造。有消息回复大家。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这种快装螺母吧,要对称的铣掉两面一半的螺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