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找的一家SMT贴片厂特别无语,明明可以100%良品率...

楼主(2022-08-01):
对新找的一家SMT贴片厂特别无语,明明可以100%良品率被他们的NC员工搞成了95%

板上有一些二极管,我都是送的整盘过去的,结果他们点完料,就给切段了,实际送到产线的只有需求量+2,

然后发生了十来颗的抛料,本来让仓库补一下,手工放就好了,结果他们选择了空贴,直接送进了回流焊,剩下的让焊工去修了。。。

然后搞出来十几片维修品。。。

网友A:
这是啥工厂?仓库怕是个二道贩子吧

网友B:
这只能叫直通率吧?良品率一般只计算交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工厂?仓库怕是个二道贩子吧

是个30多线的大厂。不吹不黑,名字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叫直通率吧?良品率一般只计算交货的?

那就更正一下,一次成型良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叫直通率吧?良品率一般只计算交货的?

二修板总归没有一次成型板那么让人放心。毕竟维修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二修板在我这都算次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修板总归没有一次成型板那么让人放心。毕竟维修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二修板在我这都算次品。 ...

我们这去年还是前年生产了一批板子没有用到,上个月现有库存用完了,同事盘点物料组装设备时发现整整一半是坏的。。我艹了。都没法修,有的pcba过孔坏掉了,有的主控芯片挂掉了,各种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去年还是前年生产了一批板子没有用到,上个月现有库存用完了,同事盘点物料组装设备时发现整整一半 ...

PCB进水膨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进水膨胀了?

估计他们焊接时没做静电,主控芯片有一半坏的。。各种坏的,pcb不通,内核短路,io短路,io不良,e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们焊接时没做静电,主控芯片有一半坏的。。各种坏的,pcb不通,内核短路,io短路,io不良,etc ...

看描述像是人工焊接?

网友:
他们是为了管理抛料没办法了。可以优化成料带划标线再送产线,回收参考再标线核损耗。估计他们都避免不了如何不抛这十来颗料。

搞smt的多数都是野路子,管理管不了过程,只能管下结果。

网友:
有可能是领料流程复杂

网友:
二极管,电阻、电容我们都是一盘一盘送过去的, 抛料避免不了的,只是多少问题;

IC 这些我们就没有送多, 一般情况下IC很少抛料的,(比SOT23还小的除外)

网友D:
完全没法理解贴片厂为啥整盘还切掉。除非卖家中间接料带了(目前为止,卖家接料带,都是环绕粘死),或者编带给破坏了。
一般小料,二极管,三极管等,都建议多备,然后前面1~3颗,可以自己剥下来自己收集焊接样板用,贴片厂大概率的直接丢弃。因为上飞达需要一点空白料带。
一般IC,价格不高的,都建议多备1到2个,
所以自己平时取料,空白料带和薄膜,不要剪齐,也尽量不要用胶带粘,因为胶带时间长,揭开都是有残胶,飞达过不了,卡飞达了,一恼火,可能就丢弃10来个料,因为要拆飞达,然后处理这一节残胶编带。
大编带的散料,也不要用包装薄膜缠绕(卖家几乎100%),因为薄膜会黏到编带薄膜上,很难揭开,甚至粘死,飞达过不了的。尤其是  他们用了便宜的 泡煤油的薄膜,100%粘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们焊接时没做静电,主控芯片有一半坏的。。各种坏的,pcb不通,内核短路,io短路,io不良,etc ...

我有点怀疑 贴片厂上了 差的锡膏人工 补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怀疑 贴片厂上了 差的锡膏人工 补焊了

是的,所有BGA下面都有大量助焊剂,到处是堵眼痕迹(侧面不通透)。不排除人工补焊BGA导致BGA大量损坏,或者贴片厂先吹无BGA板再单独人工补BGA。

话说准备搞批180度SBA3501低温无铅锡膏,不知道用在车载设备上有没有风险。 可以认为这俩板子几乎不受力,但是有1PCS工作温度稍微偏高(LED灯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有BGA下面都有大量助焊剂,到处是堵眼痕迹(侧面不通透)。不排除人工补焊BGA导致BGA大量损坏, ...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吃过 助焊膏的亏,  调试了半个月的板子 不工作,用着用着冒烟了,后来发现是 垃圾助焊膏的问题

最近兼职项目又遇到相同情况了,客户自己焊接的红外线接受头 用着5分钟  遥控器就失灵了,说我设计有问题, 反复焊接找了好多天都找不到问题,
最后让客户寄过来我来测试,一补焊有奇怪的味道,这才发现是用了垃圾助焊膏导致的

我自己公司和 家里 都只用进口 BGA专用的助焊膏,国产的真心不敢用,(助焊膏说真的  国产10块钱宝工比70-80的进口的都好用,但是包括宝工在内的国产的都会出大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法理解贴片厂为啥整盘还切掉。除非卖家中间接料带了(目前为止,卖家接料带,都是环绕粘死),或者编 ...

菠萝哥总是解释的很细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吃过 助焊膏的亏,  调试了半个月的板子 不工作,用着用着冒烟了,后来发现是 垃圾助焊 ...

不是助焊膏。。是锡膏,走SMT流程钢网用的   手里有PB37的,不适合出货,再一个,放太久了,也没有充分搅拌(沉淀之后几乎搅不动),铅锡都有分离,上次SMT之后铅全部浮在pad上面和锡完全分离了   焊油我只用那种绿瓶的BGA油,就是焊完之后会残留厚厚一层松香。倒是没有出现过短路等现象,高频率会受一定影响。

这次的板子没几个件,外发焊接太贵了,还慢,所以我准备搞点无铅的中温锡膏,目前看起来只有SBA3501可选了(Sn:Bi:Ag=64:35:1)这种。。

手刷SMT有技巧。那个刮刀还是得找结实的钢刀,不能用塑料的,否则容易出现下浆困难。然后底下可以垫一大块包装用的珍珠棉,这玩意有一定的硬度,可以充分支撑PCB并保证和钢网良好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吃过 助焊膏的亏,  调试了半个月的板子 不工作,用着用着冒烟了,后来发现是 垃圾助焊 ...

有一些助焊膏的电阻率有点低,
实际表现为可导电。

之前论坛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有BGA下面都有大量助焊剂,到处是堵眼痕迹(侧面不通透)。不排除人工补焊BGA导致BGA大量损坏, ...

按你说的,多层板,极可能炉温没有控制好,或者板厂生产板子有问题 ,导致过炉分层。过孔就出现断路了。
还有就是如果是维修BGA,也可能是维修高温导致板子分层断路了。
另一个看你说要搞低温锡膏,又是车载设备,建议你千万不要用,改用  标准6337锡膏。中温有铅。
你可以去了解下低温锡膏的用途和特性,还有就是风险。再决定是否使用。

另一个大厂,锡膏购买如果是老板一手控制,一般问题不大,也不太会敢用差锡膏,否则锡膏不会使用很好的,除非板厂本身做到产品精密度比较高的。
有铅锡,有  6337+银   最好了, 其中有    3  4 5 号粉,这个数字越高,颗粒越细,其他无区别。
有些为了便宜,会有5545  5050  4555,前面2位是锡含量,会越来越差。也就越来越便宜,一般大厂都是看产品用锡膏的。

补充一点,  车载,就别用中温无铅了,含bi不是什么好选择,不出3年,锡就变脆变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有BGA下面都有大量助焊剂,到处是堵眼痕迹(侧面不通透)。不排除人工补焊BGA导致BGA大量损坏, ...

车载不单高温,还有震动,冷凝水还有低温。纯锡可能会发生锡疫。其实铅锡各方面性能比较好就是不环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助焊膏。。是锡膏,走SMT流程钢网用的   手里有PB37的,不适合出货,再一个,放太久了 ...

买好点的免清洗助焊膏不怕高频漏电的,我用了很多都没发现问题。主要是焊接 8250u之类的soc,lpddr4都没任何漏电问题。芯片都比较贵所以助焊油都是买贵的,100g也不会超过100元。焊接完后过一段时间就助焊膏变成胶水一样透明类似凝固的树脂,在盒子里面没加热过的时候就是不凝固乳白色的猪油状态。助焊油不光怕漏电还怕腐蚀沸点低有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多层板,极可能炉温没有控制好,或者板厂生产板子有问题 ,导致过炉分层。过孔就出现断路了。

sac305温度有点高了,手贴+铁板烧+风枪根本吹不动。sba3501不至于这么差吧?会变渣?这块不怎么受力,刷上三防应该没那么快坏吧。就是年温度变化可能有100度以上(冬天-25度夏天60+30温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多层板,极可能炉温没有控制好,或者板厂生产板子有问题 ,导致过炉分层。过孔就出现断路了。

bga下面过孔,盲孔多焊接几次断线更多的是pcb工艺问题,简单说就是pcb质量不行,也有可能是板子没画好,冷热分界线陡峭,热量分布太极端所以有冷热应力大长期拉扯盲孔。
有的pcb只要不焊接糊了如何焊接多少次都不断线。有的pcb焊接温度稍微高点或者次数多点就断线。
遇到双层pcb新贴的板子,pcb也是新做的,贴片也是刚贴完,没法维修换bga,一加热就严重变形,要放半个月就板子明显硬度增加很多,再维修换bga就不容易变形了。
我遇到过勇敢的攻城狮为了降低成本用双面pcb画rk3288加lpddr3方案,直接6层变2层。大面积bga上双层pcb的都是要勇气的,哪怕bga扇出做好了,贴片良率惨不忍睹。

还有遇到6层pcb,回流焊局部扭曲。造成大量8250u
bga不良,都没法维修bga贴不好直接芯片加板子都报废了。

pcb散热设计,pcb加工工艺才是pcb断线的最重要原因。pcb做出来后立马贴有变形风险,放太久没有做好防潮防止氧化也会大量起泡断线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好点的免清洗助焊膏不怕高频漏电的,我用了很多都没发现问题。主要是焊接 8250u之类的soc,lpddr4都没 ...

推荐一下?感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c305温度有点高了,手贴+铁板烧+风枪根本吹不动。sba3501不至于这么差吧?会变渣?这块不怎么受力,刷 ...

如果没有环保硬性要求  ,就买6337,最好用的锡膏了。贵点就买含银的。
车载里,就不要含Bi的了,和受力没关系,涂了三防漆也一样。时间会久一点而已。何况车载冷热冲击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bga下面过孔,盲孔多焊接几次断线更多的是pcb工艺问题,简单说就是pcb质量不行,也有可能是板子没画好, ...

双面板没这么脆。你说的这种板要么是很薄的(0.8以内),要么是质量问题,普通1.6的fr4我没有见过这么软的。除非只有单面走线且没有良好铺铜。。这种pcb弯掉也是活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法理解贴片厂为啥整盘还切掉。除非卖家中间接料带了(目前为止,卖家接料带,都是环绕粘死),或者编 ...

线上设备也有不同,如果上整盘料,需要推车架料,如果打样少的话,他们直接计算多少颗料,裁剪垂地,这样省掉架料的时间。

所以吗,管理,质量和成本是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