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嵌入式网络连接首选DNS服务器选哪个

楼主(2022-08-02):
之前DNS IP地址一直参考电脑,选用网关IP作为DNS IP地址,大部分域名没有问题,但是在解析Synology.me的NAS的域名时,有时会出现解析不成功的情况,我换成阿里的DNS 223.5.5.5,经测试基本上不会出现解析不到的情况。问题:
1,在以网关为DNS服务器的情况下,是运营商的服务器在解析吗?路由器的DNS服务应该是只能解析内网的IP,解析不到外网吧。
2,一般嵌入式应用,DNS服务器选哪个比较靠谱?
3,国内和国外可以用同样的DNS服务器吗?DNS受墙的影响吗?

网友A:
1、运营商的服务器在解析;路由器的DNS服务一般做缓存、未命中继续请求接口源dns
2、优先自动获取的dns、114 + 阿里 做备用
3、一般不能 延迟高基本连不通 用国外dns解析国内大网站基本都是解析为国外cdn节点地址用起来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营商的服务器在解析;路由器的DNS服务一般做缓存、未命中继续请求接口源dns
2、优先自动获取的dns、11 ...

明白,谢谢!
现在问题是,自动获取的DNS会出现解析部分域名失败,所以才想到改用其他域名。现在暂定用阿里DNS,运行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现在问题是,自动获取的DNS会出现解析部分域名失败,所以才想到改用其他域名。现在暂定用阿 ...

我使用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