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管道风机来当厨房凉霸,靠谱吗?

楼主(2022-08-02):
最近天气持续高温,厨房做饭 真是有些热。
想搞点降温措施。
大致看了下一般的厨房凉霸,好像就是抽吊顶上面的空气,这不是把热气又吹下来了么,还有时间久了会不会风机上油烟很重。
于是想能不能从室外抽风来吹,这不是更好?
因为我厨房吊顶上有新风机的主机,考虑把进风加一个分支,用管道风机来吹风。不知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网友:
注入外面的新风,肯定是好方法。

厨房安装空调不适合。油烟太大。

网友:
效果有限,我家安装就是空调。
油烟还好,把抽油烟机开大,空调风开小点。
凉霸:约等于电风扇

网友:
还不如抽了排走呢

网友:
我理解的厨房空调应该是一体机,然后有管道从室外抽入空气,经空调的散热器吹出冷风,热风由排烟道排出。不是直接用厨房里的空气,应该没有油烟的问题。

网友:
我直接在厨房窗户上安装了一个12V的风扇,然后旁边搞了一个人体感应模块.进厨房超过20秒风扇自动启动.离开厨房超过2分钟自动停止.

网友A:
作用有的,但是空气流量远远不够的。厨房油烟机本身对外抽空气需要有补气口。燃气灶25kw的发热功率加上大量油烟所以新风系统风量远远不够。往内抽空气还不如往外排气,这样避免油烟挤压到室内。你说的凉快加空调我看还是算了吧,改吃西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有的,但是空气流量远远不够的。厨房油烟机本身对外抽空气需要有补气口。燃气灶25kw的发热功率加上大量 ...

是从外面抽空气吹下来,使人觉得凉快。
没打算装空调,那点厨艺不配装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从外面抽空气吹下来,使人觉得凉快。
没打算装空调,那点厨艺不配装空调 ...

往内吹空气会比较比较难以把握风量,风量太小作用有限,大了又把油烟吹到大厅。好处就是风口油烟累积会少很多。我的方案是吊顶加了一个8寸管道风机,管道是独立的300pvc管子,吊顶300*300的铝扣风口向外排气。排油烟效果非常好,缺点就是风口很油需要清洁,还会有少量油滴下来。这样不光降低油烟同时大厅空气进入也降低厨房温度。总的效果是满意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用有的,但是空气流量远远不够的。厨房油烟机本身对外抽空气需要有补气口。燃气灶25kw的发热功率加上大量 ...

燃气灶单头只有4-5KW,双灶同时顶天也就10KW,而且还要加热食物以及被抽油烟机排走一大半热量,实际留在室内的功率最多也就3-4KW。。

网友B:
空调也没多少钱,装一个吧,至少用餐时不会汗流浃背,可以细嚼慢咽。自从装了空调,夫人烧菜时少了很多抱怨,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调也没多少钱,装一个吧,至少用餐时不会汗流浃背,可以细嚼慢咽。自从装了空调,夫人烧菜时少了很多抱怨 ...

你这是餐厅厨房连在一起的?空调装餐厅?不知道有没有实际厨房独立的,且安装普通挂机的,现身说法一下,看看效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餐厅厨房连在一起的?空调装餐厅?不知道有没有实际厨房独立的,且安装普通挂机的,现身说法一下, ...

厨房和餐厅连在一起,中间没有隔断的,面积大约20平方。装了1.5P的普通挂机空调。最好是装大一点的,凉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厨房和餐厅连在一起,中间没有隔断的,面积大约20平方。装了1.5P的普通挂机空调。最好是装大一点的,凉的 ...

那挂机油污问题啥样?
我想,在挂机进风口上方外面整体贴一层油污过滤棉,是不是可以长久的保持干净,更换过滤棉可以频繁一些。

网友:
进风口放养鱼的那种过滤棉,效果很好的,厚薄都有,可以任意选,觉得风小了换薄的,脏了就换一张

网友:
买了个,到了再看

网友:
曾今有个想法,就是解决厨房油烟还有热与噪音问题,要是一楼私人楼房可以考虑在外面建造一个风机室,做两个超大专用风道,一个进一个出,用上大功率风机对厨房换气。风机室装一个3p空调把冷气输送到厨房。这样就能打造一个无油烟凉快的快乐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