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树莓派os到电脑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22-08-02):
我笔记本(3代i7)安装的启动界面正常,也出现了树莓的那个图标,然后黑屏,vga接口接另一个显示器,黑屏有个鼠标指针能动。
感觉是显卡没有配置好,熟悉的朋友帮忙看怎么办?

https://www.raspberrypi.com/software/raspberry-pi-desktop/

网友A:
pc上搞,还是别用这个。    这个系统对pi是精简优化过的, pc上不是很好用。(性能和bug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上搞,还是别用这个。    这个系统对pi是精简优化过的, pc上不是很好用。(性能和bug都不行) ...

本想在pi上就能运行,在PC上应该能更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想在pi上就能运行,在PC上应该能更流畅。

pc上面可选的很多

网友B:
树莓派是arm处理器吧,能x86pc上运行吗?
前几天海鲜市场320淘了一个成色8成新nanopc t4,刷了个安卓当电视盒子用,真流畅。可惜外壳只有铁的价格49一个还不带散热片风扇与天线,整个人直接炸裂!就路由器那黑色铁壳子49真不爽,又没有那位大神有多余的便宜转我一个。

网友:
并不会快,反而会慢因为缺少一些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是arm处理器吧,能x86pc上运行吗?
前几天海鲜市场320淘了一个成色8成新nanopc t4,刷了个安卓当电视 ...

树莓派os确实有for PC 和 for MAC的版本。

不过楼主,在这上面就没必要用树莓派OS了吧,在树莓派硬件上面树莓派自家OS,会优化和支持更好一些,用起来方便,但是PC上就没有必要了吧,有Ubuntu,Debian之类不就好了,其实也都差不多,都是linux。

网友D:
lubuntu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是arm处理器吧,能x86pc上运行吗?
前几天海鲜市场320淘了一个成色8成新nanopc t4,刷了个安卓当电视 ...

看我链接,有专对应PC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os确实有for PC 和 for MAC的版本。

不过楼主,在这上面就没必要用树莓派OS了吧,在树莓派硬件上 ...

Ubuntu从18开始感觉有些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ubuntu可以试试

用树莓派OS是冲着他那预装的环境,给小孩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是arm处理器吧,能x86pc上运行吗?
前几天海鲜市场320淘了一个成色8成新nanopc t4,刷了个安卓当电视 ...

树莓派3运行起桌面来感觉有些卡,bilibili打开也比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3运行起桌面来感觉有些卡,bilibili打开也比较慢。

我的nanopc t4也打开网页比较卡。网上有人对比过rk3399芯片与bcm2711 性能差不多。bcm2711可能玩的人更加多。如果买全新的派性能真比不上j4125 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