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音乐10-60HZ的信号分离出来,有什么简单的电路 吗?

楼主(2022-08-03):
1,目地是想通过功放放大10-60HZ的频率驱动8欧姆的 一个低频振动喇叭,随着音乐的频率振动。来按摩身体。哈哈

网友A:
FFT 或者 用专用的FFT芯片

网友:
低通滤波,功率放大,直线电机

网友:
带通滤波器或低通滤波器,二阶巴特沃斯已足够,不够就级连。

网友B:
你如果真的用这个范围的频率驱动喇叭达到震动按摩的程度,功率等级差不多得kw级别,并且频率范围
也算是次声波,足够让你丢半条命。
现在的音源以mp3格式居多,频率都掐头去尾的砍掉了,这也是普通mp3音乐算不上HIFI的原因之一,
所以你这个直接使用低频的想法,肯定行不通。你还不如直接把中频范围的波形整成近似矩形波,
然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分频,再使用驱动芯片去驱动震动电机。

话说,市面上的保健按摩芯片+震动电机它不够香吗?

网友:
60HZ,如果力量不够,没意思。如果能量够,直接弄到你脑袋嗡嗡的(参考50HZ的声音),理论上20HZ,人耳朵就能感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真的用这个范围的频率驱动喇叭达到震动按摩的程度,功率等级差不多得kw级别,并且频率范围
也算是次 ...

按摩芯片+震动电机
老大,有参考资料吗

网友:
四阶开关电容滤波器

网友:
有一个很火的背心产品,好像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
名字叫:Woojer,感受让人尖叫

网友:
有个电影,人坐在低音喇叭上。。。。。。。。

网友(2022-09-04):
引用 网友A:
FFT 或者 用专用的FFT芯片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
低频对人的伤害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真的用这个范围的频率驱动喇叭达到震动按摩的程度,功率等级差不多得kw级别,并且频率范围
也算是次 ...

啥是保健按摩芯片?

网友:
算法是错的,应该是按照ΔT(0.08~0.5s)内的滑动窗功率大小结合自耗积分器来模拟按摩强度,否则人是受不了的,本来是享受,结果是折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按你的思路做过,简直是酷刑。当然,你可以卖给CIA,他们会很喜欢的,按摩过的人都招了

网友:
其实是个好思路,我目前用电子三分频,给低音分到200hz以下,你要60以下设置就行,电路好整,就是能准确响应60以下频率的喇叭要好生选。。。健康其实还好,控制功率就是了,

网友:
你感觉到的节奏,实际上是包络
可以将信号整流,再通过一个50HZ低通积分电路,就取出了其包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