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更换3D显示配色后如何切换回默认的配色?

楼主(2022-08-03):
如题,AD默认的3D显示很好,线路都能看清楚:

这个时候的背景色是白色的。

但是很多时候误点误操作,造成更改了3D显示配色,就怎么也切不回默认的样式了:

这个应该是深绿样式,这里背景有点淡红色。

这时候配色方案没有原默认的,随便更改都回不到原默认的方案:

这个时候怎么切回默认的样式?

网友A:
要单独调整每层的配色、l透明度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单独调整每层的配色、l透明度这些参数

啊,那默认的没办法回去吗?默认的挺好的,就是不小心点到其他的,结果回不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那默认的没办法回去吗?默认的挺好的,就是不小心点到其他的,结果回不去了 ...

笨办法  重新打开PCB文件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办法  重新打开PCB文件就恢复了

没有啊,只要选过其他的配色,再打开还是这个配色,恢复不回

网友C:
那就新建一个pcb文件,看它默认是什么参数你自己再调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新建一个pcb文件,看它默认是什么参数你自己再调吧哈哈哈

这个再看看,就不明白这个怎么设计成这样子,没有默认的设置

网友D:
按下面几个滑条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好像找到方法了,在上面坛友那些界面,左下角Load view configuration(加载试图配置),然后把加载窗口的文件类型改一下改成3D,选择你要的颜色配置,然后加载,最后还有一步,加载完后左上角重新点击一下你该颜色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找到方法了,在上面坛友那些界面,左下角Load view configuration(加载试图配置),然后把加载窗口 ...

好像不用加载,直接点击一下左上角选择的配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下面几个滑条配置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设置,但是自已设的好像也是没有默认的效果好,可能是自已调的不好吧

楼主:
这个设置跟在3D界面的时候那个下拉列表选择一样。

楼主:
经过LS几位大神讨论发现,在默认的3D效果里,按L弹出视图配置界面,可以看见当前使用的配置为:

选择保存视图配置,名称为:Altium 3D Default.config_3d,然后在3D配色里就多出:

以后就多出Altium 3D Default,以后选择这个就可以。其实就是把默认的配色保存然后调用。

楼主:
这个的文件路径还挺奇怪的:

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Altium\Altium Designer {7592A194-BE87-4AB5-8F73-0E69864A5825}\ViewConfigu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