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残留少,不用洗板的焊丝,请推荐下

楼主(2022-08-03):
主要是修补和端子焊接,现在用的不洗板不堪入目,残留的松香什么太多,洗板又麻烦

网友:
不用洗,没有渣 的一般是没有松香的 焊接会生不如死

网友A:
有不带助焊剂的实心焊锡,没准可以配合那种加热后可以基本消失的液体助焊剂使用,但想一想好像就挺难用。

话说,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电阻和二极管甚至电容都不耐洗板水了?甚至酒精都能洗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不带助焊剂的实心焊锡,没准可以配合那种加热后可以基本消失的液体助焊剂使用,但想一想好像就挺难用。

那是你这焊接不良吧。要不然就是不知从哪买的翻新件,焊盘本来就快掉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这焊接不良吧。要不然就是不知从哪买的翻新件,焊盘本来就快掉的那种。 ...

全新,直插电阻色环和直插二极管表面标识印字用95%酒精就能干掉,洗板水上去直接没

网友:
焊接都需要洗板子的,好点的助焊膏焊接完后会凝固不再粘粘的,会凝固。买进口别太便宜的就行了,具体也不好推荐网上买不到。也没有配方啥的就是用的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别买小日本产的都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带助焊剂的实心焊锡,没准可以配合那种加热后可以基本消失的液体助焊剂使用,但想一想好像就挺难用。

这种是免清洗助焊剂,配合助焊笔使用还是可以的。但是效果一般般,挥发也很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