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L4驱动cc1101的仿真可以接收到数据正常运行接收失败

楼主(2022-08-03):
请教下stm32L4驱动cc1101 的 使用,仿真可以接收到数据,正常运行接收失败?

单片机型号:stm32L4S5V
主频 120MHz

请教下,关于 cc1101 的 使用,
1. 接收端仿真时可以正常接收到数据,
2. 发送端每隔 1s 发送数据即可
3. 正常运行时却接收失败(接收到的数据全部为 0) ??

这是神马原因啦 ??
正常运行 结果

接收端仿真接收数据如下:

网友A:
单片机时钟源(晶振或RC)选择是否一致。有无外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时钟源(晶振或RC)选择是否一致。有无外接晶振。

收发开发板是2套完全一样的开发板,程序也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设置为发送,一个设置为接收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发开发板是2套完全一样的开发板,程序也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设置为发送,一个设置为接收而已,

你先缩小排查范围,用示波器看看发送端在正常上电运行时和仿真运行时是不是都正确发送了程序。
如果是仿真和正常上电运行的不一样,正常运行如果不发送数据,再看我第一次的回复。重点排查仿真和上电运行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缩小排查范围,用示波器看看发送端在正常上电运行时和仿真运行时是不是都正确发送了程序。
如果是仿 ...

发送端一直都在发送的,

我仿真时是仿真接收端的,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点了, 需要在 cc1101 的 gdo0 产生电平变化后,再延时 20-40ms 左右再去读取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