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便宜量足的350W24V开关电源型号

楼主(2022-08-04):
多年来一直用明纬,电源没有出过问题。
现在这个产品,利润太低,纠结好久,明纬的成本还是承担不起。
淘宝搜的国内的型号,包括明纬的各种李鬼兄弟,基本能做到80左右的价格。但是不太敢用。
使用场景不苛刻,反而比较理想,是接户里的交流电,没有强干扰,原则上也不需要任何认证。就是对低温有些要求,户外用,要做到-40度
要求就是在普通环境下,能稳定工作。不出问题就好。
求推荐一个国产的厂家或者型号,这次用量6000个左右。

网友A:
明纬的成本还是承担不起,那这个项目就不要做了.明纬的品质也只能说不差,算不算优秀的那种.再降额去,那后面的风险就不值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纬的成本还是承担不起,那这个项目就不要做了.明纬的品质也只能说不差,算不算优秀的那种.再降额去,那后面 ...

这种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买不起明纬还不要做产品了。
另外明纬基本是民用电源产品中神的一样的存在了,品质非常好。

网友:
我们买350w的价格120块左右,金升阳有对标的你可以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买不起明纬还不要做产品了。
另外明纬基本是民用电源产品中神的一样的存在了 ...

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明纬的UHP-350-24V,在使用过程中,有发现初级侧,400V的电解电容漏液。比率可能在1-2%之间。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
-40度快到军品范围了。其实可以找厂家定做的。那说的那个80块,350W,绝B满足不了要求。那环境放一晚估计连启动都启动不了。

网友D:
楼主有联系方式没有?加个联系方式聊下方便吗?

网友:
做产品要有敬畏之心,电源的设计很多是靠经验的,能够提供寿命计算的很少.曾经用过一款电源,使用2-3年就坏了,电源厂家说过保了,客户要求召回,结果直接损失几十万,间接几百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联系方式没有?加个联系方式聊下方便吗?

15010045248 电话微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的成本还是承担不起,那这个项目就不要做了.明纬的品质也只能说不差,算不算优秀的那种.再降额去,那后面 ...

为啥不做,这个是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多数量的产品,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做。

网友:
以前也是用明纬,最近涨价太厉害了,刚更换到金升阳

网友(2022-09-04):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明纬的UHP-350-24V,在使用过程中,有发现初级侧,400V的电解电容漏液。比率可能在1 ...

接触比较多电解电容不良的产品,漏液这问题罕见。很早以前的大电解电容含电解液比较多有出现漏液腐蚀电路板问题,现在的普遍不漏液。应该是电解电容密封不良问题,属于工艺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