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插件可以修改代码风格的?

楼主(2022-08-04):
我想是将上图的风格,改成下图的风格:

网友A:
直接使用vscode可以改变格式化代码。
或者你现在使用的这个si,据说有一些脚本可以格式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vscode可以改变格式化代码。
或者你现在使用的这个si,据说有一些脚本可以格式化代码 ...

对,如果有SI的插件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如果有SI的插件就好办了

安装Astyle插件,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并且这个插件可以用在多种编辑/IDE环境中。

网友:
CoolFormat源代码格式化工具
使用“批量格式化”

网友:
我用 AStyle, 而且还修改过它的代码来调整一些输出

https://blog.wudilabs.org/entry/d460ceb9/

网友:
VS Code 有 AStyle 的扩展
不过我日常顶多是编个批处理,把 .c, .h 文件直接往上一拖就行了

网友:
Astyle 或者 ClangFormat

网友B:
楼主也喜欢和我一样整整齐齐的...

搞不懂原来的老手为什么喜欢 {} 跟在for之类的后面而不是另起一行

好像大公司的软件标准也是直接跟在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喜欢和我一样整整齐齐的...

搞不懂原来的老手为什么喜欢 {} 跟在for之类的后面而不是另起一行

我求证了写上图代码的老手程序员,说是以前的电脑显示屏小,要把花括号放在for后面,才可以在一个屏幕显示更多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喜欢和我一样整整齐齐的...

搞不懂原来的老手为什么喜欢 {} 跟在for之类的后面而不是另起一行

Linux内核的编码风格是放在后面,所以不少工程师养成了类似的习惯。

网友:
si可以用自定义命令添加clang format

网友C:
以前从网上收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喜欢和我一样整整齐齐的...

搞不懂原来的老手为什么喜欢 {} 跟在for之类的后面而不是另起一行

我也习惯{}另起一行,放在后面感觉不利于阅读

网友:
70年代的显示器320*240.  尽量在一屏显示更多代码

网友:
CoolFormat 调用的AStyle 调整效果所见即所得,简单好用

楼主(2022-10-28):
试了13楼坛友的插件,刚好满足要求,谢谢以上所有推荐插件的朋友。

网友D:
好象原来习惯于花括号对齐,写C++写多了,突然变成楼主说的上面那种,其实是习惯问题啊。。无所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象原来习惯于花括号对齐,写C++写多了,突然变成楼主说的上面那种,其实是习惯问题啊。。无所谓的啊。。 ...

上面的图片那种风格,老是对不齐行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片那种风格,老是对不齐行号呀

那个是不是因为TAB的空格数不一致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从网上收集的。

c文件数量稍多就不行了,有点麻烦。
因为我工程中c文件是放在一人文件夹下面的

网友:
如果你用 VIM or GVIM,这都不算个事。
敲两下键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