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火燃气灶是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哪种好

楼主(2022-08-04):
今天中午又糊了

网友:
那就不要用燃气灶了。。用带定时功能的电磁炉吧。

网友:
这个糊是火力同煮东东水分关系,同燃气灶没关。我用西门子,不过只用来蒸鱼啊;煲汤快好,小火再煲一段时间等等。

网友:
终究还是需要人多上心

网友A:
自己装一个,在热电偶输出到阀门开关的线上串入一个常闭的继电器即可,注意要用接触电阻为mΩ 级别的继电器。
时间一到就触发断开继电器,一会就停火了。

网友B:
有没有商品化的煤气炉有定时功能?

网友C:
手机定时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定时提醒,

这个不是100%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商品化的煤气炉有定时功能?

有的啊,14年我就在用了,用的时220V的电,后面去年保险烧掉了,拆开来有个螺丝锈住了,暴力打开才发现只是坏了一个保险丝,懒得修了,又买了一个,这次的时用电池的,同品牌,两个一号电池,用着没有220V的操作方便

网友D:
补充一下,品牌时优盟的,小长产品,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100%可靠。

现用电磁炉,定时关火等功能很多,很方便,
大厦在装管道燃气,将要用燃气,费用现低火力大,
请教:市面上有没有带定时关火的燃气炉呢?

网友:
17年老家买了套森太的双头燃气炉,带显示,应该是有定时功能,不过从来没用过,目前还在使用;过年期间长时间油炸东西时会自动关火,当时没留意是不是默认时间到而自动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品牌时优盟的,小长产品,质量还不错

我也看到了,还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还很便宜

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机械定时,还是两个都定时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定时,还是两个都定时好嘛

不错,有5kw火力的吗?

4.5kw有没有虚标?

楼主:
我也不懂,很多,都看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商品化的煤气炉有定时功能?

应该有的,之前我们做集成灶的自动关火功能就是这样干的。当时是输出脉冲反向电压来让点火开关里面的线圈反向吸一下。
用个机械的开关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商品化的煤气炉有定时功能?

05年买的帅康,就有这个功能,现在还在服役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商品化的煤气炉有定时功能?

有10几年前就有了,买机械定时款,不要电子定时。

网友:
现在多是内置wifi联网,手机控制开关

网友:
我现在基本是跟天猫精灵或者小爱同学喊一下,叫她提醒我多少分钟后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10几年前就有了,买机械定时款,不要电子定时。

怎么说。。。。。。。

网友F:
我之前的公司有做过一个这种功能的产品,外挂在炉子旋钮上的。用减速电机带动旋钮旋转,达到自动关火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的公司有做过一个这种功能的产品,外挂在炉子旋钮上的。用减速电机带动旋钮旋转,达到自动关火的功能 ...

小众产品,价格还不便宜,销路好吗?
用电池供电,岂不是用不了多久就要跟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机械的方便扭到哪儿就哪儿,不用慢慢调,且稳定。

网友:
定时燃气灶早就有成品卖了,看喜欢买一个就是了。
也可以买一个厨房用定时器。
这款568元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装一个,在热电偶输出到阀门开关的线上串入一个常闭的继电器即可,注意要用接触电阻为mΩ 级别的继电器 ...

电风扇机械定时器,你说的是这个吗?唯一麻烦的就是一般都是玻璃面板开孔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要胆子大不怕啥啥。其实我也认为这种改装很靠谱,所以我选择买成品带定时的。

网友:
这个有用,已经炼钢两个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众产品,价格还不便宜,销路好吗?
用电池供电,岂不是用不了多久就要跟换? ...

还行,主要是利润高,成本40左右。一个月能出200多台吧。电池的问题也不用担心,特意做的低功耗。而且电池也是挑选过的,做过放电试验。按每天用一个小时算,大约能用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