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 原理图中放置元器件 ,筛选为什么总是“无结果”?

楼主(2022-08-04):
如题:嘉立创EDA 原理图中放置元器件  ,筛选为什么总是没有结果? 比喻选择了电阻分类,选择阻值100Ω,应用筛选,筛选出“无结果”。用其它参数,如封装/规格等,也都是“无结果”。

网友:
你这个信息压根看不懂,建议添加嘉立创EDA 技术支持,一对一指导,也有直播答疑,远程演示一下。

网友A:
你是客户端吗?客户端要等下个版本更新。
你点击二级分类,不要点击一级分类进行筛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客户端吗?客户端要等下个版本更新。
你点击二级分类,不要点击一级分类进行筛选就可以了 ...

是的!专业版客户端! 联系技术支持,让按S键,使用底部的搜索筛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