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类似qttabbar 和clover功能 explorer 劫持软件

楼主(2022-08-04):
目前使用了上面两个软件 从使用情况来说qttabbar 界面太花哨,居然没有收藏夹功能
clover :现在已经捆绑了广告,插件等,绿色的经常把我的explorer搞挂
不知道各位大侠用的啥类似软件

网友:
我是有多傻才会去用360啊

网友:
装上就是找罪受。

网友:
提醒:

本论坛推荐使用360的任何东西,会被封锁ID。

周流氓的3721,枪毙1万次都无法抵消他的罪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360有个驱动大师,相对也良心,算是很绿色。。其他的嘛,装上就是找罪受。 ...

看4楼。刚进赶紧修改发言。

网友B:
给楼主修改机会。否则永久封锁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修改机会。否则永久封锁ID。

抱歉抱歉 这条给忘了,多谢老大手下留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抱歉 这条给忘了,多谢老大手下留情

周流氓的东西,就算现在没有陷阱,以后一定有问题。

远离周流氓!

网友:
我要是发现我认识的人在用360就会敬而远之,不和他来往。连360都可以用的人是没有一点底线的人

网友C:
用clover 3.4绿色版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lover 3.4绿色版一直正常

传一个?这个应该是作者在卖掉这个软件前的最后一个版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