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有放大镜辅助功能?想精密调整时间进度条(香港电台2:轻谈浅唱不夜天)

楼主(2022-08-04):
我开车听香港电台的节目。一个节目3小时44分,手指一拉进度条最少也有十几分钟。

有没有辅助工具,可以放大进度条,或提供向前向后自定义时间按钮 比如向前15秒或1分钟等功能。

网友A:
iPhone听音乐这样调进度条:按住直接左右调不能准确调到自己想要进度的话,按住进度条的当前位置的标志不放然后手指往上移,再左右移动手指可以精确调进度。移得越高越精细。期间不放开手指,待调到合适的进度位置再放开手指。
安卓手机可以试看看是否也是这样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听音乐这样调进度条:按住直接左右调不能准确调到自己想要进度的话,按住进度条的当前位置的标志不放 ...

哈哈,还有这种骚操作!!

测试了,高低都一样的精度。

摸索到了:按住调整位置左右移,看数字跳动。大概最低可以调整2分钟,然后放手,这样可以快速跳过不想听的部分。

关键是看数字跳动。

楼主:
刚才摸索到一个更好的功能,可以快速前后10秒。很容易精密定位到歌曲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