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04):
如题,升级jlink固件后,一般设了断点,触发了断点,再点继续运行,大概率就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又得从头debug,有解么?谢谢

楼主:
烦不胜烦,求解

网友:
我一般程序出Bug才会这样子

网友:
和升级固件应该没关系,看看是不是线接触不良,或者中途屏蔽了swd引脚。不行就换个目标板子

楼主:
不是程序bug。很容易不能debug了

网友:
尝试下换个仿真器
比如看看我这个
大家反馈良好
不弹窗
已经升级到最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