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欧洲地区有什么比较便宜好用的板子厂商

楼主(2022-08-05):
在国外上学,想自己做点东西但是看打板子价格真的劝退,想问问有没有推荐的(逃
还有就是,我没接触过SMT,自己SMT的话有必要弄钢网然后风枪或者空气炸锅做焊接吗

网友A:
嘉立创不是有国外的渠道阿,好像网站是独立的域名,据说价格比国内价格还便宜。

网友B:
jlc.com dhl运巨快

估计北美以外都可以秒杀本地制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com dhl运巨快

估计北美以外都可以秒杀本地制造商

哈哈哈哈谢谢,看来出了国也逃不开嘉立创了,国内工业品真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不是有国外的渠道阿,好像网站是独立的域名,据说价格比国内价格还便宜。 ...

有,但是算上运费挺贵的,小板子算运费得9欧元左右,不过板子本身不贵,一个5cm*3cm的gerber打五张好像一欧两欧才,不过我还不会焊接和AD设计,买钢网或者让他们SMT一面也不便宜,所以现在是想但是没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但是算上运费挺贵的,小板子算运费得9欧元左右,不过板子本身不贵,一个5cm*3cm的gerber打五张好像一 ...

其实焊接还好,我原来搞软件的,现在自己也能贴贴,当然比不上那些专业的,至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己让板子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焊接还好,我原来搞软件的,现在自己也能贴贴,当然比不上那些专业的,至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己让 ...

哦哦这样啊,等我焊台锡膏到了回头再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不能控温的烙铁就和着焊排针

网友D:
难道这就是国外很喜欢用面包板或者各种神仙飞线的原因

网友E:
一把刀头的电烙铁在手,多练习练习,LQFP之类的随意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就是国外很喜欢用面包板或者各种神仙飞线的原因

保不齐真是这个原因,国内打板子便宜的很,国外diy设备成本不低,我这学校不是太有钱,学校的车间最多支持我雕刻电路板+手工SMT。我听说的,ETH是能自己造芯片的,那是真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把刀头的电烙铁在手,多练习练习,LQFP之类的随意焊。

嗯好的好的,我回头打算找学校实验室要洞洞板练练焊接

网友F:
DIY数量的手工SMT的话,不是必须开钢网,可以1mL针管装19G平头针头(内径0.8mm)打锡浆,锡浆平常放冰箱,如果一定会洗板的话可以用焊油稀释锡浆,不洗的话千万别加。

1mL针管很细,是为了省力,但填装困难,需要先把锡浆放入一个10mL或更大的针管里,插入活塞,不推,甩动排气,然后再推上去,用这个注入到这个1mL的针管里,1mL的排气也同样操作

如果里面有空气,手的温度加热了它,就会不停的往外冒。。

不用时密封好放冰箱,可以存很久

焊接还是有风枪比较好,或者控温铁板烧,烤箱炸锅不容易掌握火候

烙铁调温不是必须,但焊直插需要有吸锡器,焊贴片需要有吸锡带,后者可以用比较好的铜线自制(编辑补充:还有至少一把12号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数量的手工SMT的话,不是必须开钢网,可以1mL针管装19G平头针头(内径0.8mm)打锡浆,锡浆平常放冰箱, ...

好的,我看看下个月开学了去学校看看怎么焊接,自己宿舍的焊接工具也得下个月到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但是算上运费挺贵的,小板子算运费得9欧元左右,不过板子本身不贵,一个5cm*3cm的gerber打五张好像一 ...

9欧很便宜了,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双面板打样都是RMB300起步, 那时生活费都是200/月的, 打样是真舍不得, 都是洞洞板飞线, 或者覆铜板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G:
9欧很便宜了,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双面板打样都是RMB300起步, 那时生活费都是200/月的, 打样是真舍不得,  ...

喔,那是真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com dhl运巨快

估计北美以外都可以秒杀本地制造商

不,在北美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保不齐真是这个原因,国内打板子便宜的很,国外diy设备成本不低,我这学校不是太有钱,学校的车间最多支 ...

有的铜板不平的话不好雕刻,觉得三氯化铁腐蚀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铜板不平的话不好雕刻,觉得三氯化铁腐蚀效果更好

不行,我这地环保抓的严,三氯化铁废水暂时没想好怎么处理,蚀刻液和洗板水还是先问问他们这的法规更稳定一些

网友:
和同学的板,一起下单一起邮寄,这样可以分摊运费;   也可以直接在国内下单,一月还有二次免费做板的机会,不过要自己找人报关。

网友:
世界的 嘉立创 ,

网友:
当年上学的时候eurocircuit一张2层板要7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这地环保抓的严,三氯化铁废水暂时没想好怎么处理,蚀刻液和洗板水还是先问问他们这的法规更稳定 ...

就这一点,倒马桶里行不行

网友:
用30%双氧水加盐酸,比三氯化铁快多了,几分钟完事。嫌太快的话按需稀释一下。
不过国内现在想买30%双氧水也不容易了。。。

还是JLC打样加SMT吧,尽可能只贴基础库器件,很便宜,我这里基本每次都是六七十人民币。基础库之外的器件再自己补焊就行了。

网友:
都出国留学了 200w都花了,这9欧的板子打不起

网友:
超过300个焊点有必要开钢网,可以电磁炉+热传导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