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国产比较好的充电芯片需要1-2A的充电电流即可

楼主(2022-08-05):
请问下,国产比较好的充电芯片需要1-2A的充电电流即可
适用与锂电池就行
求推荐一下,而且市场上也比较好买的

网友A:
4054可以吗

网友B:
SLM6500,这个有充电充满不转灯的问题,不知道改了没有
编辑:修正网址
可以去官网找找
----------------
http://www.slm-ic.com/products/

网友:
如果是1A,用4056做好散热就行。注意拿标称耐压大于9V的芯片。大于1A建议用带dc转换的充电,应集芯出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4可以吗

什么 4054 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M6500,这个有充电充满不转灯的问题,不知道改了没有
http://www.sola-ic.com/
可以去官网找找 ...

貌似网页打不开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网页打不开哟

不好意思,旧的好像打不开了,
这个可以  http://www.slm-ic.com/
下面是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旧的好像打不开了,
这个可以  http://www.slm-ic.com/
下面是规格书

多谢多谢了

网友C:
ETA钰泰的,也不错,晚点来发下。
下个月敲钟科创板了的,圣邦微控股20%左右,老板甘总以前美信米国designer高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A钰泰的,也不错,晚点来发下。
下个月敲钟科创板了的,圣邦微控股20%左右,老板甘总以前美信米国designe ...

米国的东东尽量不使用 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ETA钰泰的,也不错,晚点来发下。
下个月敲钟科创板了的,圣邦微控股20%左右,老板甘总以前美信米国designe ...

ETA钰泰的选型表,Cross Reference管脚兼容替代,见下述两篇附件。
一)ETA钰泰选型表

2)Pin to Pin兼容列表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C:
ETA钰泰的选型表,Cross Reference管脚兼容替代,见下述两篇附件。
一)ETA钰泰选型表

ETA钰泰的东西真不错,就是手册写的太简略了,看手册根本没法上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LM6500,这个有充电充满不转灯的问题,不知道改了没有
编辑:修正网址
可以去官网找找

他们家供货怎么样?淘宝都很难买到。

网友:
eta 有点小问题。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用。

一般用集英芯。  就是还是需要花点心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家供货怎么样?淘宝都很难买到。

J-L-C有买的 ,有问题直接找官方客服,早期还比较可以。好几年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家供货怎么样?淘宝都很难买到。

SLM的充电IC 我们大批量在用  KK/月,算是国内比较不错的充电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