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onedrive和onenote都连不上了,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22-08-06):
如题,一直用onedrive和onenote,前段时间突然登录不上了,用了各种方式都无法同步。麻烦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除了科学XX之外的其他办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要将银行的现金和金条据为己有,有没有除了抢劫外的其它方法?

网友:
onenote之前听说随便上,onedrive就一直不行,我就知道one系列全军覆没

网友A:
你家的光猫和路由器最近换过吗

楼主:
之前一直能正常使用,最近突然不能同步,在网上搜索也没有看到明确的one系列被墙的信息。我以为跟之前一样只是被限速或是dns污染。我改了一个onenote插件,在onenote上做代码笔记真的很棒。建了一台nas,群晖的ds note用着不习惯。所以一直用onenote。如果确定已经被扳的话,我就要想办法换一个笔记了,或者试着再适应一下ds note。

网友B:
如果有群晖 NAS,onedrive 可以试试通过 cloudsync 套件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光猫和路由器最近换过吗

光猫和交换机没换过,跟这个有关系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群晖 NAS,onedrive 可以试试通过 cloudsync 套件同步

刚才试了用cloudsync连onedrive, 也是连接不上,提示连接超时。
我又试了用cloudsync连百度云,可以连上。
我用的黑群晖,跟这个又关系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猫和交换机没换过,跟这个有关系吗?谢谢

我家里光猫是华为的,微软账号登录不了,用手机热点可以,但光猫是移动自带,换不了,估计华为的产品自带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光猫是华为的,微软账号登录不了,用手机热点可以,但光猫是移动自带,换不了,估计华为的产品自带 ...

电信的网络墙比较矮。移动网络墙很高。

网友:
这个月过去了再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用cloudsync连onedrive, 也是连接不上,提示连接超时。
我又试了用cloudsync连百度云,可以连上 ...

我就是黑裙,广东电信,没有加速也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黑裙,广东电信,没有加速也能同步。

坐标河北,电信和联通,无论是用手机还是cloudsync都不能同步。看来是分区域墙的。麻烦问一下,你用手机或电脑直接连onedrive或是onenote能同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标河北,电信和联通,无论是用手机还是cloudsync都不能同步。看来是分区域墙的。麻烦问一下,你用手机 ...

不能,OneDrive 就算网络加速了同步也拉跨,试过几次关键时候掉链子,目前只用来备份资料。OneNote 在线版无法完整备份到本地使用,早就弃用了。

网友:
onedrive每天都用,一直正常。。断开,再重新链接下试试

个人版和商业版同时上线,商业版网页端直接用,个人版网页端需梯子

网友C:
家里有PC作NAS的话,用syncthing搭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PC作NAS的话,用syncthing搭一个吧。

已经搭了syncthing,因为之前在windows上配合最好的就是onedrive,所以用syncthing只是做单向备份用的,以后再想办法适应吧。

网友:
win10自带的onenote,根本不知道文件存在本地哪里,怎样备出来.并且有时候更新到某个版本,onenote就打不开了.或者里面的次序乱.
onedrive也早不用了,原因就是不知道关机前文件同步完成没有.碰到试了好几次下班回到家,打开家里的onedrive,上面的文件还是未修改的版本.

我现在用office 2013里面的onenote.每个本地文件清清楚楚,随时可以备份复制.
实时同步盘用亿方云.

网友:
最近移动网络 限制了onedrvie (API功能),  电信/联通 目前正常。

也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文件不多的话坚果云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