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机方波控制带重载启动如何有效实现

楼主(2022-08-06):
研究了两月的无感方波,一开始就是普通的三段式启动,先强拖到固定位置,再同时增加pwm和换相频率,最后切换到闭环,但是遇到如下问题:1.电机启动会出现剧烈抖动一下2.大负载时出现反转甚至是启动失败的情况。后来看了一些论文,把第一步换成了短时脉冲注入法,基本能检测出转子初始位置,但是后续在切入闭环之前的加速过程却把我难住,占空比给的太小,电机带不动负载,太大又会抖动。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实现,这种可变负载平稳启动,无反转无抖动的方法。

网友A:
新手用有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有感好

有感已经批量出货了,现在研究的就是无感,我看大佬你也研究这方面,希望和你多交流,我也确实是新手,今年才毕业的,公司做电机驱动器的,QQ2290513882

网友:
尝试用脉冲正反打,先找到初始相位,再给定PWM,检测到过零点后转闭环

网友:
可变电感法吗?我也没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已经批量出货了,现在研究的就是无感,我看大佬你也研究这方面,希望和你多交流,我也确实是新手,今 ...

看看我的文章

网友B:
我是强制给一个方向的 脉冲  强制让电机转起来,直到检测到位置后 ,再按照位置给正常方波

还凑合吧, 因为我们的设计要频繁的正反转,所以启动阶段不能占用太多时间, 导致 偶尔启动失败(但是因为是正反转,所以 马上会被下个反转给纠正)

我感觉这个方法在启动阶段  力矩稍微大一点,并且检测时间长一点点 肯定能成功启动的   (STM32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强制给一个方向的 脉冲  强制让电机转起来,直到检测到位置后 ,再按照位置给正常方波

还凑合吧, 因 ...

电机转起来之后检测位置你是怎么检测的,我主要是不知道,在加速过程中,换相条件是什么,尝试过继续注入脉冲,但是注入时间太短,电流变化很小,注入时间太长又不行,纯开环启动在负载不固定的情况下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起来之后检测位置你是怎么检测的,我主要是不知道,在加速过程中,换相条件是什么,纯开环启动在负 ...

时间久了 有点忘记了  转的过程中 记得是始终检测IO状态的 ,检测到 IO 多次跳变后  切换到正常模式

楼主:
有大佬教教我怎么闭环启动么,感激不尽

网友:
用FOC方案可以试试

楼主:
有些坛友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无感跑不起来,只是启动达不到客户要求,启动有抖动,客户不接受,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寻找一种能够平稳启动的办法,最好的能够变负载启动,满载也能启动,空载不会抖动这种效果,后续的检测反电势过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磁链算法,解决了启动强拖的问题。可以参考下。
直播的回放过几天会出来。
https://aijishu.com/l/1110000000341586

网友D:
刚开机零速的时候磁链有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开机零速的时候磁链有用吗?

可以满载启动,负载频繁变化也能启动,转速微秒极跟随。
启动不抖动,闭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满载启动,负载频繁变化也能启动,转速微秒极跟随。
启动不抖动,闭环启动 ...

期待样品可以拿来测试,期待开源 。  你可以再开一个帖子,给大伙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满载启动,负载频繁变化也能启动,转速微秒极跟随。
启动不抖动,闭环启动 ...

母线电压不稳定的设备能不能用这个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磁链算法,解决了启动强拖的问题。可以参考下。
直播的回放过几天会出来。
https://aiji ...

看了一下你留下来的资料,这个不是VESC  本杰明的移植吗?论文跟本杰明的那个是同一个论文,非线性磁链     本杰明是MIT 的一个学生, 参加了大狗的研制,后来把自己参与的电机驱动部分开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磁链算法,解决了启动强拖的问题。可以参考下。
直播的回放过几天会出来。
https://aiji ...

你写抄了或者参考了一个别人的磁链算法就对了,不要写发布,搞得是自己搞的一样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看法,我看了那个资料,觉得就是本杰明用的算法。

网友:
那个磁链观测算法是几个韩国人的原创论文,VESC把这个论文转换换成了C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看法,我看了那个资料,觉得就是本杰明用的算法。

是的, 只是原来的算法有bug,用得少。我们把bug解决了,算是改进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只是原来的算法有bug,用得少。我们把bug解决了,算是改进型。

有什么bug ?

网友:
要说有bug,那就说明白一点,或者不说具体实现,说一下改进的问题也行,大家也能理解,不要老整的神神秘秘的。

网友(2022-09-15):
最近也在研究电感法定位启动,你们电感法注入的脉冲是固定长度的一段PWM脉冲还是固定宽度的电平脉冲呢?看到两种方法都有人在用。。。

网友:
高频注入?

网友(2022-11-11):
大佬,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