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R水管不能承受阳光照射?室外管怎么走?

楼主(2022-08-06):
PPR是热熔安装。我听说不耐阳光。

PVC是胶水安装,我听说耐阳光照射。

室内使用PPR, 室外使用PVC ?

估计中间连接部分应该有转换件。

网友A:
室外的PPR管,再外套一层PVC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的PPR管,再外套一层PVC管

有这种使用方法?

考虑到连接部件突出,外面的PVC管要大很多。不太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使用方法?

我看水电安装师傅给我家弄的就是这样,图上左边三根就是PPR套上PV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使用方法?

考虑到连接部件突出,外面的PVC管要大很多。不太可行。 ...

热熔管被晒了之后会变粉变脆的,我试过指甲就可以扣掉。既然已经做好了,我是自己再贴一层铝箔胶带的,不带保温棉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水电安装师傅给我家弄的就是这样,图上左边三根就是PPR套上PVC

你只有3条管。我28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只有3条管。我28条。

那估计你得用PVC管了

网友B:
不走热水没必要用PPR吧?

室外最理想是不锈钢管,我家大概10年前自来水公司统一把室外管改造成不锈钢管了,需要专门工具弯折和压接,估计用到房子拆掉那天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走热水没必要用PPR吧?

室外最理想是不锈钢管,我家大概10年前自来水公司统一把室外管改造成不锈钢管了 ...

现在装修,都是全屋(室内)ppr热水管。冷水也是走热水管。因为ppr热水管特别厚。

楼主:
我室内走6寸ppr热水管。室外走6寸PVC水管。

因为ppr不能晒太阳。

我初步想法,是室外的PVC一直穿到室内,室内再使用转换件,转换成pp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室内走6寸ppr热水管。室外走6寸PVC水管。

因为ppr不能晒太阳。

有PPR转PVC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室内走6寸ppr热水管。室外走6寸PVC水管。

因为ppr不能晒太阳。

话说你室外到室内没有阀门的么?阀门两端接不同的管,不用特地转换啊。

网友C:
氟碳金属漆加入硫酸钡,就是成本有点高好像20升的一桶接近1000。硫酸钡买尽量细的粉末,工厂一般用黄色的漆.如果想再腐化堕落一点就刷了漆再缠铝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室外到室内没有阀门的么?阀门两端接不同的管,不用特地转换啊。 ...

没有阀门。我1楼28条水管伸到楼上各层楼。从外墙深入每层楼的地砖下面,人接触不到这些管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氟碳金属漆加入硫酸钡,就是成本有点高好像20升的一桶接近1000。硫酸钡买尽量细的粉末,工厂一般用黄色的漆 ...

这样施工太特殊,工人肯定不懂。还是使用常规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阀门。我1楼28条水管伸到楼上各层楼。从外墙深入每层楼的地砖下面,人接触不到这些管道的。 ...

这样万一水龙头爆了岂不是要跑到楼下关总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万一水龙头爆了岂不是要跑到楼下关总闸?

每一户橱柜下面都有水管总闸。水表全部在1楼。

但墙外管道到每一户的橱柜,有的地方到了楼层,仍然要走十几米管道。

楼主:
供应商说,有PE 蓝色防晒管,可以安装在室外。

对吗?

网友D:
室外要考虑 长藻的问题.   最好是不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要考虑 长藻的问题.   最好是不透明的.

哈哈,不可能使用透明管。

网友E:
ppr居然不耐阳光?我看有些地方很粗的黑色ppr水管都是沿着路边露天安装,特别是乡镇的地方。PVC作水管有没有有害物质?

网友:
类似空调管道用的保温棉,外面缠绕铝箔胶带就可以,见过很多这样处理的,在北方冬天还可以防冻

网友F:
外墙可以考虑用粗40/80pe管然后通到每层,在楼层里面安装一个水表箱子分到每户。过度就在水表箱子,pe与ppr都是热熔但是不能直接接一起用内丝直接过渡。这样节约成本施工容易,pe是比较耐晒的,也不怕水里面长水澡,也不产生毒素。pvc分排水与送水,排水有毒性不可以作为自来水使用,给水如果质量不好也有毒的,所以淘汰使用pvc作为饮用水输送。ppr禁止明装接触阳光与空气可以有50年寿命,如果爆晒也能使用10年以上。趁房子还没有施工完成应该考虑用大pe管到每层走廊,然后分出每户水表。直接一楼到每户成本可能更高,施工难度更大,维护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墙可以考虑用粗40/80pe管然后通到每层,在楼层里面安装一个水表箱子分到每户。过度就在水表箱子,pe与ppr ...

水表和电表要安装在一楼统一的地方。没有交房租的会停水停电处理。

村里到门口的水管只有1寸。你拉大水管也没有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可能使用透明管。

下图是小区管网改造的一角,左边(另外一家公司施工)蓝色管子是PE管,7根管子一起穿入110的PVC管内;右边方块的是我们公司施工的,使用彩钢瓦折成C形把PE管照住,让太阳晒不到,比穿管的遮盖率高多了,要耐用就用铝彩钢瓦片来折。PE、PPR施工还要考虑热涨冷缩,否则会把某些东西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图是小区管网改造的一角,左边(另外一家公司施工)蓝色管子是PE管,7根管子一起穿入110的PVC管内 ...

是的,我曾也想过折叠不锈钢来遮阳。但我们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样处理。所有人都管道都是裸露在外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水表和电表要安装在一楼统一的地方。没有交房租的会停水停电处理。

村里到门口的水管只有1寸。你拉大水 ...

村里到门口的水管只有1寸。

你应该测试下这个水压够不够大,够不够几户人同时开水龙头用?
如水压小很可能出现一楼的人开水龙头,高层的人水龙头很小出水或无出水, 到时又要在楼顶加水塔/改管道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村里到门口的水管只有1寸。

你应该测试下这个水压够不够大,够不够几户人同时开水龙头用?

水压非常足。5楼不用加压泵也可以正常用水,6楼开始水压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曾也想过折叠不锈钢来遮阳。但我们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样处理。所有人都管道都是裸露在外面。 ...

不锈钢时间长了生锈就难看了,304、316假货又多,就铝板省心,轻便又好施工,还能把入墙的管子罩住,套管的话你试试,每个有弯头的地方就容易裸露,而且不方便熔接。裸露在外面的管子,几年内就会粉化,我们单元301室,501室,靠近厨房窗户的管子就爆裂,水淹木地板。以前没人在意这些细节,现在更多的人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更低成本的,是用外墙乳胶漆涂刷,还有用玻璃纤维布缠绕在管子上再涂刷乳胶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压非常足。5楼不用加压泵也可以正常用水,6楼开始水压不足。

那很可能一楼二楼有两三个人同时开水龙头, 六楼以上水龙头就没出水了。       赶紧试试,很可能要加水塔。我深圳老乡的房子就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ppr居然不耐阳光?我看有些地方很粗的黑色ppr水管都是沿着路边露天安装,特别是乡镇的地方。PVC作水管有没 ...

黑色的是pe管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水压非常足。5楼不用加压泵也可以正常用水,6楼开始水压不足。

出租屋,你最好在楼顶做水箱,这样停水后还能继续供水,也能错开高峰用水时水压不足的尴尬。我们小区用水,我原来也是直接接入水表,有时就是供水忽大忽小,导致洗澡水温不稳定,后来在楼顶安装了一个1吨的水箱,还能释放自来水里面的余氯,好处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色的是pe管吧?

PE管见过的有黑色和蓝色

网友J:
深圳这边室外的统一换成不锈钢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租屋,你最好在楼顶做水箱,这样停水后还能继续供水,也能错开高峰用水时水压不足的尴尬。我们小区用水 ...

完全没有必要楼顶做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深圳这边室外的统一换成不锈钢管了

饮水管改为不锈钢?

马桶排污管(110mm直径)和下水道管(75m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饮水管改为不锈钢?

马桶排污管(110mm直径)和下水道管(75mm)呢?

我小区排污管pvc的在室内,不用换
雨水管道还是换的PVC的
饮用水的换成不锈钢的,pvc不适合饮用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黑色的是pe管吧?

是吧,我以为热熔的就是ppr

网友:
混凝土,或者不透光材料覆盖保护。最好是混凝土

楼主:
引用 楼主:
供应商说,有PE 蓝色防晒管,可以安装在室外。

对吗?

PE管网上资料说,不能裸露阳光下。

楼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化表现为PPR管外壁表面钙粉化现象,轻轻一抠就会掉粉,严重影响PPR管使用寿命。下图就是明装裸露条件下,PPR管被太阳管直接照射三年的照片实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饮水管改为不锈钢?

马桶排污管(110mm直径)和下水道管(75mm)呢?

饮水管我这边是见到全用不锈钢的,排水还是pv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吧,我以为热熔的就是ppr

大哥 也有ppr室外的 欺负业主不懂

网友:
ppr刷个漆可行不?或者用铁管。感觉pvc要涂胶水,只是工厂商业临时用,家里做好不用,胶水有毒,而且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化表现为PPR管外壁表面钙粉化现象,轻轻一抠就会掉粉,严重影响PPR管使用寿命。下图就是 ...

保温棉+铝膜一体的套管或者大块保温棉遮挡住ppr管。

有问题可以随时揭开,省事很多。

网友:
PPR是用作供水管,PVC用作下水管,用处不一样。
供水管不能有pvc吧。

网友:
屋顶放不锈钢水箱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除非进水管水压够大,管子够粗,几个租户同时用水都不受影响。

网友K:
我太阳能上的水管,套上保温棉,几年一换保温棉,管子十几年 了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们当地的管子外头刷了一层材料,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太阳能上的水管,套上保温棉,几年一换保温棉,管子十几年 了没有问题

起码要求30年没有问题。

网友(2022-10-17):
我家9年了,室外有些管子当时套保温棉有难度,就没套,裂了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