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案:不使用沉池,全屋包括厕所无障碍,地砖高度10cm

楼主(2022-08-07):
我的出租公寓外墙已经完成,安装好外墙管道和防雷后,1个月内估计可以拆掉棚架和黑网,然后专注装修室内。

室内装修我的要求是全栋楼无障碍。也就是说,支持轮椅到任何角落(当然是通过电梯)。除了方便租客,也方便几十年之后我老到走不动了,仍然可以使用与打理这个房子。

原设计是有沉池的。但我将出租区的房间分隔方案全部推翻,自己重新设计,所以,原来的沉池都没用了。

厕所没有沉池,地板仍要跟大厅高度一样,这是一个难题。

我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1。厕所和阳台下水道使用75mm扁平管,将原本需要最低15cm的地漏安装高度,缩小到9cm。

2。马桶使用水平向墙壁排出的方式。马桶不需要额外的安装沉池,自己安装在地砖上就行。(传统马桶排污口是垂直向下,没有沉池,只能往上面垫高至少10cm)。

[ur]

第1点,我购买了样品:

尺寸如下:

通过这个部件将扁平管转换成75mm圆管:

第2点,我购买了这个样品:

网友A:
地漏太低就怕马桶水往地漏这边倒灌出来,特别是另外一端有点堵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漏太低就怕马桶水往地漏这边倒灌出来,特别是另外一端有点堵的时候。

马桶和污水一般都是分开两条管的吧?不然就算有地漏还是无法完全挡住臭气的,特别是楼上冲水的时候,气压会冲开地漏的水封。

侧排马桶建议不要用原配的伸缩管,那个很容易堵,最好PVC管直接套上去(但要解决好密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漏太低就怕马桶水往地漏这边倒灌出来,特别是另外一端有点堵的时候。

马桶和地漏走不同的管道。

马桶是110mm直径排污管。地漏是75mm排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桶和污水一般都是分开两条管的吧?不然就算有地漏还是无法完全挡住臭气的,特别是楼上冲水的时候,气压 ...

我也认为原配的伸缩管有寿命问题。

但马桶出口离墙壁的距离大概只有220mm。

这么短的距离,硬PVC管要连接好马桶,墙壁上的孔高度必须与马桶一致。

如果装修好厕所后,再打孔,这个问题不难。

现在变成我最难处理的问题。原因是我安装好外墙瓷砖,房子里面的装修还没有做。也就是说,马桶的高度并没有确定。因为铺地砖的高度不确定,虽然我已经预计地砖100mm高,但因为楼板最左边跟最右边可能差40mm,也就是说,铺好地砖后,不同位置的马桶跟楼板的高度可能差40mm。

我急着装修好外墙、拆棚架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建筑物超高,必须尽快拆掉棚架,城建就不会找麻烦。

我今天再联系一下工程队,看看能否拆掉棚架,装修好内部后,才打这些马桶墙壁洞。

楼主:
跟施工队、总包工头协商,最后得出唯一可行办法:

让内部装修的负责人提前进场,帮我认真测量每层楼的水平位置,然后定位出每一个马桶的打孔位置。

必须是由以后内部装修的人测量,如果是不同的人,到时很可能没有严格执行,我的马桶就废了。

网友B:
其实管穿到楼下,再吊个天花也可以的啊。好多城中村房子既不做沉箱又不吊天花,PVC管子就在天花板上悬着,low low的但也能用,吊个天花遮一下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管穿到楼下,再吊个天花也可以的啊。好多城中村房子既不做沉箱又不吊天花,PVC管子就在天花板上悬着,l ...

主要是怕以后漏水。

网友C:
这种扁管容易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扁管容易堵吧

没有办法。谁都知道圆管好。

网友:
这种地漏的下水速度偏慢,用于洗澡间差点意思,这个最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