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小孩捡到一只鸟,什么品种,吃什么?

楼主(2022-08-07):
昨天带小孩回村。

小孩发现了一只被大风吹下来的小鸟,但找不到鸟巢。羽毛没有长齐,也不会飞。村里猫狗很多,估计很快被吃掉。

只好拿个小笼子装回家。

喂任何东西都不吃。晚上也很安静,早上叫起来了。我想放生它到小区的花园里。这个花园没有野猫。

刚才我出去买菜,1个小时了,小鸟仍然在原地没有动。

唉,它太小了。 再过一小时,太阳晒到这个位置,如果它还不移动,只能重新拿回家,否则一定被晒死。

喂它什么才吃?试过面包虫干、小麦粒,香蕉、葡萄....

如果它能吃东西,应该再过10天会飞了,可以拿回原来的地方放生它。

网友:
我这边好像叫相思,按道理这个体型应该会飞了
试试买活面包虫,但现在不知道哪里有得买了

网友:
这不就是南方常见的那种麻雀吗?可以去买鸟饲料喂,小鸡饲料也可以

网友A:
什么种类不知道,但是我看到过百度贴吧鸟吧里也经常有这种情况,他们都是说这是幼鸟在学飞,建议放在原地能够得到的树枝上,大鸟回来的时候会把它弄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种类不知道,但是我看到过百度贴吧鸟吧里也经常有这种情况,他们都是说这是幼鸟在学飞,建议放在原地能 ...

大风刮了半天你上哪去找刮来的地方。。

这小鸟看起来刚出生没多久,还没拇指大,估计也只能喂小米,小虫子了。

网友:
以前有只幼鸟掉落在阳台上,弄个鞋盒装起来,放些剩饭泡水,青菜剁碎,还有面包渣。

前一天出门回来一点都没吃,也不几乎动地方,不知道它想啥。然后一晚上整个白炽灯在外面烤着

第二天早上发现拉臭了,而且食物有翻动。

再后来自己翻出鞋盒,站在阳台边勇敢地飞下去了。

目视旁边树上有个鸟巢,不清楚是被鸟妈妈赶下来学飞,还是失足少鸟。。

网友:
可以喂蚯蚓

网友:
看外表,像是 暗绿绣眼鸟。
仅供参考。不确定。

网友:
这么大了,不好喂了

网友:
这玩意真不好弄乡下我也捡到过 死活不开口 最后饿死
感觉是他没有安全感

网友:
面包虫的话 钓鱼 渔具店铺 有的

网友:
可能要人工喂食了,饲料加点水变软后用手捏往嘴两边,嘴张开后就塞饲料进去,也要人工喂水。

网友:
一般是掰开嘴喂,曾经掏鸟,喂过一窝,开始掰嘴喂,后来手指拿着东西过来就知道张嘴抢食了,忘记是啥了

网友:
麻雀,小心猴痘,禽流感

网友:
相思鸟, 吃虫子

楼主:
早上将小鸟放到花园的灌木丛里面。一个小时再看,仍在原位。

现在2个半小时,我带小孩再去看,如果仍在原位,就带它回家,捏开嘴巴硬喂它。

到了现场,小鸟已经不见了,肯定是自己跳走了。

祝它能活下去。

网友:
喂小米就行

网友B:
麻雀
这个鸟很难喂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雀
这个鸟很难喂养

绝对不是麻雀。麻雀我很熟悉。

网友:
知乎上面有两个up主,一个叫天下一场梦,另一个叫蒙面鸟哥,俩人是邻居
经常发一些自己养的鸭子,八哥,兔子的视频,也会发一些救助幼鸟的视频,我看喂食幼鸟是有差异的,根据鸟本身的食性来选择性的喂养,食物有鸡蛋白,小鸡饲料,小鱼小虾,面包虫,蚂蚱,水果(樱桃,西红柿等等)

网友:
白头翁吧,先喂米粉吧

网友:
学名绣眼,俗称相思雀或白眼圈、金眼圈。我们小时候叫做白眼圈、金眼圈,在广东一带很多很常见,前两年有一次有一只差不多大小在我办公室阳台,发现时已经晒死了,真可怜。

网友:
蒙面鸟哥,绣眼
https://www.ixigua.com/711824876 ... 2c59aa12a83eb49e68f

网友:
哈哈说是麻雀的都是没有玩过鸟的,
首先麻雀哪里有绿色羽毛的嘛,这种鸟小时候常抓,鸟窝一般是纤维编织加一些丝绒物,很小的,完了还没有鸭蛋大,里面挤5只幼崽,一般悬吊于树枝或者竹枝上面,随风摆动,所以有鸟非常容易掉出来,特别要开始出窝的阶段,
然后,不认识的鸟,我一般根据喙的形状判断它属于吃素的还是吃荤的:喙尖细长的一般是荤食,短宽一些的是素食,图片这个就属于荤食类的了,素食的去看麻雀的喙对比下就明白了(当然荤素只是相对的,比如麻雀也吃虫),

网友C:
苏州这边叫黄藤鸟,刚百度了一下,应该是这个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苏州这边叫黄藤鸟,刚百度了一下,应该是这个鸟。

这个是绣眼之类的鸟, 不是黄藤鸟, 你留意鸟的嘴, 一个尖尖的, 一个短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绣眼之类的鸟, 不是黄藤鸟, 你留意鸟的嘴, 一个尖尖的, 一个短短的 ...

是的,绣眼鸟又称白眼圈,南方很常见,我小时候抓过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早上将小鸟放到花园的灌木丛里面。一个小时再看,仍在原位。

现在2个半小时,我带小孩再去看,如果仍在原 ...

是昨天捡的地方吗?如果是同一个地方 鸟妈妈会喂的,如果换了个环境大概律活不了

刚学飞的小鸟 还不会自己找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昨天捡的地方吗?如果是同一个地方 鸟妈妈会喂的,如果换了个环境大概律活不了

刚学飞的小鸟 还不会自 ...

这种鸟很好养,买点麦包虫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鸟很好养,买点麦包虫就行

上面说是已经放归自然了
那就比较难活了  除非大鸟在附近

网友:
b站上面问 蒙面鸟哥去,他养了很多野鸟

网友:
标题第一眼看成了:怎么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