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的房子外墙自来水管这个样子的,据说可以防晒,是什么管?

楼主(2022-08-08):
我问到的信息是:这是日丰管,价格比联塑ppr热水管贵3倍。

网友A:
这就是普通PP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普通PPR吧。

问了,材质也是ppr。但供应商说,日丰的厂家说防晒。

网友B:
红线表示热水管。其实材料跟冷水管是一样的,只是热水管比冷水管更厚。
可以用大号的PVC管套上PPR管子,走在外面应该就可以了啊。 PPR主要还是怕紫外线。

网友C:
印象中日丰管的管壁里面有层金属,其他品牌的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日丰管的管壁里面有层金属,其他品牌的不知道有没有

估计其他品牌没有。所以日丰管贵3倍。

网友:
PPR管太阳晒不用一年表面就氧化起粉了,还不如PV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日丰管的管壁里面有层金属,其他品牌的不知道有没有

有金属的是铝塑管吧,也就是PE管,不耐高温,不能走热水。

这个带红线的是热水PPR管,防晒感觉是忽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红线表示热水管。其实材料跟冷水管是一样的,只是热水管比冷水管更厚。
可以用大号的PVC管套上PPR管子,走 ...

有那么大的 PVC 管  里面套 PPR 吗?  感觉也不好施工啊

网友:
看很多地方外面的PPR管和PVC管装好后,直接往上面喷上一层楼体外层的喷涂材料做保护,就不怕晒了。

网友:
看了一下日丰的产品目录,貌似有外层包铝的复合管,耐紫外的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大的 PVC 管  里面套 PPR 吗?  感觉也不好施工啊

是的,非常难施工。估计外管要大很多,因为两条ppr连接需要突出很多。外管必须要比凸起部分还要大。

网友A: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铝合金PPR复合管的。

网友E:
外墙不锈钢管(施工难,很少水电工会做),室内PPR,才是正确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铝合金PPR复合管的。

这种包有铝外皮的PPR,熔接施工的时候,得把铝外套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铝合金PPR复合管的。

这个品牌镇上肯定没有。施工工具和方法肯定也没有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墙不锈钢管(施工难,很少水电工会做),室内PPR,才是正确选择

是啊,我已经不得不妥协了。改为室内,并且包起来。

网友:
房屋设计的时候为何不考虑建造一个水管井,都走内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品牌镇上肯定没有。施工工具和方法肯定也没有人会。

上面日丰也有同样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日丰也有同样的产品啊。

看11楼图片的外层,没有铝啊。

网友F:
这个确实有。 很多年前买过2个塑料的晾衣架,一种是超市买的,另一个是地摊买的。  10年过去了。超市那个依然在用。 地摊那个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的时候就陆续断了,第三年的时候手捏都成粉了。  标的成分是一回事,里面添的东西是另一回事,后来我问了一个懂点的朋友说里面有一种什么成份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把分子链给打断。

网友G:
直接上不锈钢管吧。省心。 深圳全市的外管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有。 很多年前买过2个塑料的晾衣架,一种是超市买的,另一个是地摊买的。  10年过去了。超市那个依 ...

晾衣架还是要不锈钢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不锈钢管吧。省心。 深圳全市的外管都换了

问题是镇上没有卖。

我决定改为室内走管了。并且将管道密封起来,寿命应该也可以30年以上。

网友:
时间久了会起粉,用手一抓就掉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11楼图片的外层,没有铝啊。

外面灰色的就是铝啊。不过我看了一下TB只有一些杂牌有这种包铝的,日丰没有。

然后还看见外面套了泡沫保温和PVC的,只是……好粗……

网友(2023-07-31):
室外就买一点包空调铜管的泡棉管包一下就行了(和空调外管工艺类似,现在还有外面包的带自粘的品种)。

网友H:
PPR 耐晒,太阳能热水器,就是这么晒的,只是表面变得皲裂,并没有漏水,十几年了

如果能包裹黑色保温棉,那就用的更久了~

网友H:
PPR 还有一种黑色的,更耐候,真正的不怕晒,黑色的,也是热熔焊接,应该是PPR

网友:
前段时间去香港,
特意去五金店看了,听说他们用铜管,
他们用一种新的PVC包铜管,这种包PVC增加强度,铜管壁稍薄一点,成本低,
问他国内能不能买到,说英国进口的,
铜管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灰色的就是铝啊。不过我看了一下TB只有一些杂牌有这种包铝的,日丰没有。

然后还看见外面套了泡沫保 ...

这货暖通用的比较多,也叫管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PPR 还有一种黑色的,更耐候,真正的不怕晒,黑色的,也是热熔焊接,应该是PPR ...

你说的是PE管吧,PPR好像没见过有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PPR 耐晒,太阳能热水器,就是这么晒的,只是表面变得皲裂,并没有漏水,十几年了

如果能包裹黑色保温棉, ...

水压不高,所以无事。ppr外面需要保护层,不管是日丰还是什么金牛金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PPR 还有一种黑色的,更耐候,真正的不怕晒,黑色的,也是热熔焊接,应该是PPR ...

添加剂除了碳酸钙还加了石墨?里面也是黑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PR 还有一种黑色的,更耐候,真正的不怕晒,黑色的,也是热熔焊接,应该是PPR ...

灰色ppr暴晒会表面起粉风化,外壁慢慢变薄,不会立马整个损坏,大概可以坚持十年以上。

黑色的也见过是叫做固地这个品牌有黑色ppr但是现在看不到了,可能太贵基本可以理解没有了。

可以用玻纤铝箔胶带包起来防止暴晒,这个配合保温棉可以保温耐晒很有限。我是采用铝箔胶带做防晒不怕被风吹起来脱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灰色ppr暴晒会表面起粉风化,外壁慢慢变薄,不会立马整个损坏,大概可以坚持十年以上。

黑色的也见过是 ...

玻纤铝箔胶带  寿命太短,我屋顶的缠水管的玻纤铝箔胶带2,3年时间就晒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玻纤铝箔胶带  寿命太短,我屋顶的缠水管的玻纤铝箔胶带2,3年时间就晒老化了 ...

看来还是铝箔胶带靠谱,这可是真实的铝材质且有一定厚度就是不好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