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闲置的 S7-200 CPU224型,想出的报价

楼主(2022-08-08):
214-1BD22-0xb0,继电器输出
兼容的不要。

网友A:
老古董了!停产好久了吧

网友:
手头有个226不是CN,一直用于程序测试,没正经使用过,确实很古老了,记得好像我还是02年买的

网友B:
不真可以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停产好久了吧

拿来学习编程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真可以退货

226不便宜吧?  我初学,越便宜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26不便宜吧?  我初学,越便宜越好

设备拆下来的

网友C:
我也有个226,216-2BD22-0XB0,你觉得可以300广东省内包邮给你。拆设备下来的。还有1个西门子带网口的7寸屏(SMART 700 IE V3),跟刚才的打包的话410给你。平进平出,没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226,216-2BD22-0XB0,你觉得可以300广东省内包邮给你。拆设备下来的。还有1个西门子带网口 ...

谢谢你的推荐,我想买个便宜的。
226对于学习有点浪费。

网友D(2023-01-28):
手上有3个s7-214,全新的,只是拆开看了下,少两侧的盖板,现在还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3个s7-214,全新的,只是拆开看了下,少两侧的盖板,现在还需要吗

还要呢, 报价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要呢, 报价看看

200一个,是214,不是224,图片网上找的,就这个样子的

网友E:
有一个,不知道放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一个,是214,不是224,图片网上找的,就这个样子的

是正宗西门子的吗?   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不知道放哪里了

找到了就报个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正宗西门子的吗?   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

正宗西门子的   继电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宗西门子的   继电器输出

到新疆,快递费20够不  ?
看到上面有一个串口端子,是用普通串口线下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新疆,快递费20够不  ?
看到上面有一个串口端子,是用普通串口线下载吗? ...

快递费20足够了,记得是一根USB转485的下载线,你可以网上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递费20足够了,记得是一根USB转485的下载线,你可以网上找下

最好你配一根USB转485的下载线, 一起算钱
可以的话,请给出收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递费20足够了,记得是一根USB转485的下载线,你可以网上找下

或者推荐你买的那个店铺,我怕买错用不了。

网友:
晕了,看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好你配一根USB转485的下载线, 一起算钱
可以的话,请给出收款方式。

找到一根自己以前买的下载线,3个S7-214+下载线+ 快递费 =630元吧,可以的话,支付宝 15988432895 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一根自己以前买的下载线,3个S7-214+下载线+ 快递费 =630元吧,可以的话,支付宝 15988432895 李 ...

我只要 1个 S7-214    +下载线+ 快递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要 1个 S7-214    +下载线+ 快递费

可以
230元好了,给个地址,好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230元好了,给个地址,好发货

已转款,地址在备注。 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转款,地址在备注。 多谢!

已收到,给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收到,给下地址

地址写在转账备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收到,给下地址

发货后给我快递单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货后给我快递单号

已发货,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发货,注意查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发货,注意查收

你好,货已经收到,装好驱动连接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连不上, 提示 “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
请问最近你用它连过电脑吗?  或者说是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盼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货已经收到,装好驱动连接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连不上, 提示 “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
请 ...

不好意思我没有连过,只是上电看了下,您在试下,实在不行,我把剩下2个也发您试下,挑个好的留下就是了,其他不要的发给我就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货已经收到,装好驱动连接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连不上, 提示 “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
请 ...

看了下网上有相关的问题解决,您可以试下

S7-200PLC在64位 win10下安装通讯报警“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解决方法

需要打补丁,补丁内容为("%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去掉括弧保存为 bat文件,安装完后,最后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下载补丁双击,出现2个黑色框就是对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g-lXuKmmOA3KkyBiWUpQw
提取码:e0su

解决方法分五步走,如下:
1.新建一个记事本
2.  在记事本里中写入"%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OAM\\bin\\s7epaImp64x.exe" - up
3.  把文档名称改成SimaticPGPCUpdate.bat
4.  若是有弹出提示,点击确定,务必把文档名称中的.txt去掉,这和系统有关系
5.  然后直接双击(不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会出现两个黑色窗口,不要管,可以打开 STEP7,进行一次连接,直到黑窗口消失,现在再试试,应该就可以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网上有相关的问题解决,您可以试下

S7-200PLC在64位 win10下安装通讯报警“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 ...

这个方法试过了无效。 你那有485芯片吗?SOP8封装的。我想换掉板子上的75176试试。我本来想在网上买,怕买到假货。不要寄PLC了,寄来寄去浪费。万一不行就算了,我慢慢研究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了无效。 你那有485芯片吗?SOP8封装的。我想换掉板子上的75176试试。我本来想在网上买,怕 ...

SN75176??,我发你几个好了

这个是高版本的吧,我保存在在百度网盘里的,你看是否可以用

STEP.7.V5.4.中文版.SP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Z6RpOWXGrCER8nt1dvTA
提取码:k0d7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N75176??,我发你几个好了

这个是高版本的吧,我保存在在百度网盘里的,你看是否可以用

好的,我下载之后试试。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载之后试试。   谢谢!

韵达:433052453559168 发了6-7片7517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韵达:433052453559168 发了6-7片75176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