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左右距离无线通信有没有好用的模块推荐?

楼主(2022-08-08):
多从一主,数据量小。从机电池供电,功耗小,价格较低。

网友A:
搭车同问,普通城市环境,无线通信达到2km的模块有什么推荐,数据量也不大
功耗和价格没特别要求,当然能便宜好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问,普通城市环境,无线通信达到2km的模块有什么推荐,数据量也不大
功耗和价格没特别要求,当然能便 ...

lora
紫薯布丁

网友:
APC340....就是有点贵,好用稳定可靠!

网友:
Zigbee(PA+LNA)或Lo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问,普通城市环境,无线通信达到2km的模块有什么推荐,数据量也不大
功耗和价格没特别要求,当然能便 ...

lora 模块,低速远距离首选

网友:
我猜有人推荐lora

网友:
lora是目前最好推荐

网友:
多谢上面几个回复的,看来lora确实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
搭车同问,普通城市环境,无线通信达到300m(真300米)的模块有什么推荐,数据量也不大
功耗和价格没特别要求,当然能便宜好用最好

网友:
lora不错,前几年用过YL-800T,实测1km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