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的规范,是否厕所、和阳台,比其他地方矮1cm ?(大家可以看一下家里的情况)

楼主(2022-08-09):
还是所有地方都是一样高,比如厕所门口门槛使用大理石抬高1cm ?

网友:
做好防水排水,不平容易绊倒。

网友A:
想了下家里的地面,卫生间和外面是平的,但卫生间的地面是有小度数斜面的,地面水自流到排水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下家里的地面,卫生间和外面是平的,但卫生间的地面是有小度数斜面的,地面水自流到排水口的 ...

是的,卫生间里面形成一个漏斗形状流向地漏。

你下班回家,帮我证实一下。

网友:
我家卫生间和厨房与客厅是有1cm左右的高差的。这样不会流水出来
是不是标准就不知道了。厨房有三级高差是我不想太多钱找平,反正每个门口有1cm左右的高差也不会绊倒。卫生间好像是默认的装修的时候也没和我强调有这个高差

网友B:
我是碧桂园的简装,厕所和阳台都是比客厅低1CM左右,没有门槛石

网友C:
莫大,我家最近陆续装修了几套房子,这个我有经验。我家洗手间干湿分区,湿区比干区低约1CM,干区比房间低约1CM,厨房和阳台比客厅低约1CM。凡有地漏的地方,铺地砖的时候都放坡(当时师傅说这个专业术语就叫放坡),使地漏位置是最低点。铺完地砖后要验收,抓一把弹珠散在地砖上,弹珠迅速全部滚到地漏位置为合格。

不需要使用门槛石抬高1CM,而是门槛石和房间齐平,进入卫生间后再低1CM,另外洗手间刷防水之前,一定要用混泥土在门槛位置浇一个挡水条,然后再统一刷防水,挡水条高度要高于地砖下的沙灰参,否则洗手间的水会沿沙灰层往外渗透,进而向墙上渗透,引起墙角返潮起皮。

网友:
从安全角度来说,阳台厨房卫生间只要涉及有水的地方确实应该低于客厅卧室的地面,有效防止墙面返碱和对木地板的浸泡,特别是客厅卧室在铺木地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碧桂园的简装,厕所和阳台都是比客厅低1CM左右,没有门槛石

没有门槛石,两种瓷砖怎样过渡?

网友:
全局图片

局部特写

使用了大理石纹的地砖做门槛石,洗手间内部比门槛石低差不多一块地砖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门槛石,两种瓷砖怎样过渡?

与10楼一样的方式,只是不用大理石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大,我家最近陆续装修了几套房子,这个我有经验。我家洗手间干湿分区,湿区比干区低约1CM,干区比房间低 ...

谢谢,应该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卫生间里面形成一个漏斗形状流向地漏。

你下班回家,帮我证实一下。 ...

我记错了。回家一看卫生间地面比外面要低1公分

网友D:
我们这边厨房与其他是一样平的,厕所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厨房与其他是一样平的,厕所都低

阳台呢?

网友:
理论上阳台也应该低的,下大雨时阳台地面会积水,没高度差水很快进客厅了

网友:
阳台,卫生间都要低1cm左右,更重要的是都要做地漏。

网友E:
我家厨房与客厅地板平齐,阳台比室内低1-2公分,卫生间比外面也要低1-2公分。

网友:
卫生间要低1cm,阳台齐平。但是1厘米还是偏小一点,拖把桶的水直接倒还是会溢到外面,每次都要倒马桶里才行。

网友F:
有地漏的就低1cm,没地漏就齐平,阳台、厨房是这样,卫生间是都低的,那时只以为是装修省事了。

之所以印象深刻,当时娃刚一岁出头跑得飞快,然而到了这类“台阶”必定刹住,趴地上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厨房与客厅地板平齐,阳台比室内低1-2公分,卫生间比外面也要低1-2公分。 ...

千万不要超过1cm流,超过1cm就有大概率会踢脚,脚趾头被踢爆,头破血流。这个落差要求很高,千万不能高于1cm,4cm到1cm越往下越容易踢脚。

人眼睛俯视很难分辨太低的高低落差特别是颜色相同的。人走路抬脚高度一般都高于1cm ,所以直接就走过去了,当2cm 时候就会因为眼睛没有识别出高低落差就以为平的就走过去直接踢脚了,直接大指头指甲踢爆了。当高度达到5cm时候就很容易识别为台阶会自动提高脚跨过去。这些都是协处理器处理的不需要大脑参与。如果做了2cm 那就大脑多提醒自己跨过去,时间久了协处理器就能自动处理了。但是最好立一个牌子小心踢脚,因为伤到客人也不好。这也是为啥洗手间地上倒水那怕漫出来也不能做大于1cm的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地漏的就低1cm,没地漏就齐平,阳台、厨房是这样,卫生间是都低的,那时只以为是装修省事了。

之所以印 ...

孩子走路腿短,所以走路抬脚比成人低。所以小孩子容易被拌到踢脚。你孩子肯定脚被踢过那种疼一辈子忘不了。人走路抬脚与身高有关,双眼识别高低台阶分辨能力有限。1cm基本上对于成年人就是平地,抬脚高度基本都高于1cm所以啥事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阳台呢?

阳台都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阳台都是平的

我看来要选择阳台、厕所、大厅都是平的,中间使用5mm的门槛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门槛石,两种瓷砖怎样过渡?

分隔线用铜条内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来要选择阳台、厕所、大厅都是平的,中间使用5mm的门槛隔离。

其实不高于1厘米都还好,卫生间一个厘米 然后放坡到地漏。地漏离门一般都挺远的。在地漏那倒水一般不会漫出去。卫生间淋浴室的挡水条高度应该有两厘米。我客厅大门比电梯厅高两厘米,卫生间比客厅低两厘米,从没人因为这个摔倒。不过阿莫作为房东,需要考虑风险,建议卫生间比其他区域低1厘米。如果有必要(掉头发多的女住户地漏容易堵,水容易漫出卫生间),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可以在卫生间门加颜色醒目的挡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