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nand出现异常,帮忙分析下

楼主(2022-08-09):
在项目中使用STM32H7驱动MXIC的一款nand flash(不带ECC)。
MCU支持OTA功能,以及Bootloader也支持对应用固件的升级,升级过程中bin保存在nand中,最近在小批量生产(几百片)中出现一些升级之后固件运行异常(卡死)的现象。为此将OTA之后的MCU执行位置的固件读出,与原始bin进行比较,发现有几个bit发生了翻转,因在使用nand过程中没有增加ECC以及坏块记录,是有这种可能的。
为了验证是nand坏块导致的做了以下几个测试,测试结果不一致,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测试一:
    剔除OTA的数据传输部分,直接在代码中将固件复制一份烧写到nand中,烧写完毕后再读出,并与固件进行对比,发现bit错误。具体步骤如下:
        1. 擦除nand中对应的块,擦除完毕后全部读出,确认都是0xFF
        2. 从MCU内部Flash读取固件,并将内容按页写到nand中,写过程中没有报错
        3. 从nand中读取刚刚写入的固件,并于MCU内部Flash中的固件进行对比,发现有bit翻转,多次测试每次翻转的位置不完全相同,但都集中在那几个位置。
测试二:
    因上面的位翻转出现的位置不统一,想通过写入特殊值,找到所有的会产生翻转的bit。具体步骤如下:
        1. 擦除nand中对应的块,擦除完毕后全部读出,确认都是0xFF
        2. 写入0x00到nand中对应的block,写过程中没有报错
        3. 将刚刚写入的block的数据读出,与0x00进行对比,发现所有bit没有错误
        4. 重复上述1-3的测试,但是将测试数据分别换成0xA5、0x5A、0xFF,测试都正常。

问题:上面2个测试中出现的这种不一致,测试一看起来应该是有bit翻转,但是位置不完全相同,测试二写入特殊值的并读出,却没有发生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NAND不保证可靠性,只保证LBA0不是坏块。SLC NAND至少要纠>=1bit/512B错误(新的1ynm SLC也需要>=10bit/4KB纠错能力),MLC要>=20bit/4KB(新的甚至>=40bit/4KB),TLC就不用说了吧,现在的SSD主控LDPC纠错能力普遍>=160bit/4KB。

你要存固件的话,没有纠错必须使用NOR Flash。NOR通常要求在P/E<=10000次时保证至少10年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不保证可靠性,只保证LBA0不是坏块。SLC NAND至少要纠>=1bit/512B错误(新的1ynm SLC也需要>=10bit/4KB ...

感谢回答,目前已经准备把OTA时候的固件放到MCU内部了,2MB,实际固件才300多KB。
这是第一次在项目中使用nand,目前的nandbit翻转的现象与我所了解到的现象不太一样。我认为某个bit坏了,那应该每次写入,或者写入任意值,这里都是不对的。但是从测试来看却不是这样,还是说我对nand坏块表现想象的太简单了。
下面这个是我做了4次测试,出现bit翻转的地址:
第一次:A2B6、194BD、2F2D3、3E652
第二次:A2B6、194BD、3E652
第三次:A2B6、194BD
第四次:A2B6、3E652、4C0CB
在第一次测试出现bit翻转的位置,有些在第二次、第三次没有出现,第四次又出现新的bit翻转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目前已经准备把OTA时候的固件放到MCU内部了,2MB,实际固件才300多KB。
这是第一次在项目中使 ...

你不是把NAND 当NOR FALSH 用吧? NAND FLASH  得配套 YAFFS2这个带坏块管理和平衡读写文件系统的才行;

总之,用NAND 就是麻烦

网友C:
使用  nor flash 的 spi 接口的 flash 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可以选择 qspi 接口的,速度比 nand 快很多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把NAND 当NOR FALSH 用吧? NAND FLASH  得配套 YAFFS2这个带坏块管理和平衡读写文件系统的才行;

现在没有用yaffs和ECC,因为有部分存在里面的数据不允许出错,现在准备放到MCU内部的nor中存储了。
就是对nand坏块中bit翻转的表现优点不理解,竟然会时对时错。刚和MXIC的FAE沟通,说是bit翻转就会这样,时对时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nor flash 的 spi 接口的 flash 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可以选择 qspi 接口的,速度比 nand 快很多很 ...

nor比较贵了,我们应用中的数据需要128MB的存储,这么大容量的nor得要五六十了。

网友:
怎么不用sd nand 这个自带ecc 磨损均衡

网友:
频繁写的话不建议用nand flash。还是emmc或者上面所说sd 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  nor flash 的 spi 接口的 flash 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可以选择 qspi 接口的,速度比 nand 快很多很 ...

NOR FLASH SPI 接口的就是类似W25QXX  这类器件很慢的啊,擦除一个块得上100ms;

而NAND FLASH 一般都在1ms内

NOR FLASH 就是龟速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带控制器的spi nand 或者SD nand。由控制器负责纠错和坏块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带控制器的spi nand 或者SD nand。由控制器负责纠错和坏块管理。

是个好办法。
有pin-2-pin自带ECC的,但是bit错误超过ECC纠正范围时,就无法纠正了。坏块管理才是王道。

网友:
可以直接用rl-flashfs,专门针对nandflash的坏块管理,平衡擦除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