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同一个PCB上面,多片STM32进行CAN通讯的疑问。

楼主(2022-08-09):
请问在同一个PCB上面,多片STM32进行CAN通讯,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问题,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选择CAN 好还是使用SPI比较好?

网友A:
同一块PCB为什么需要用CAN通信呢,理解485/can一类的通信应该是设备或者板间使用的,而IIC/SPI才是板上通信常用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块PCB为什么需要用CAN通信呢,理解485/can一类的通信应该是设备或者板间使用的,而IIC/SPI才是板上通信 ...

是的,同一个PCB,SPI和IIC比CAN快多了!

网友C:
我记得本坛有发过板级CAN通信免收发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本坛有发过板级CAN通信免收发器的方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5%8F%91%E5%99%A8

参考这个,做了测试  数据传输是成功的!

网友:
SPI比较好  再不济 串口也能跑到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同一个PCB,SPI和IIC比CAN快多了!

是这样的 我的期望是 同一个PCB 多片MCU 使用同一颗晶振,然后 多片之间通过一个CAN 挂起来,然后数据便于传输,也便于观测。
这样 不分主从,硬件仲裁,应该比串口485 或者SPI 要方便一些。。。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