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带 OV5640 去驱动1080p HDMI 可以行列场高度同步实现无ddr跑吗

楼主(2022-08-09):
如题, 原先用  SONY IMX 系列CMOS,输入CMOS,输出SDI,   CMOS 的行列场外部可控,使得CMOS 输入和HDMI输出 可以高度同步,可以无DDR仅用blockram 去缓存个别行去跑就行

ov5640 没玩过,  这颗在帧率和分辨率与HDMI 输出相同的情况下, 可以人为的调整行场列场间隔,实现CMOS 和 hdmi 的行场列场 完全同步吗?      不行的话 还是需要一颗 缓存芯片去暂存一帧数据才行

网友A:
原子哥领航开发板有类似例程,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子哥领航开发板有类似例程,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原子 没看过 不过网上大概查了下 原子 有将图像缓存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 没看过 不过网上大概查了下 原子 有将图像缓存再显示

是用了DDR

网友B:
hdmi时序要求高,你要是一直有抖动是不行的。。你可以试着把sensor时序配成hdmi一模一样,或者相差很小(行总时间尽量完全一致上帧总时间也尽量完全一致,但是行输出频率不限)),然后用sensor的clk去驱动hdmi tx来解决像素匹配问题。注意不要尝试接fifo,这个累积偏差会搞死你。有些rx芯片不吃经常多一个少一个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时序要求高,你要是一直有抖动是不行的。。你可以试着把sensor时序配成hdmi一模一样,或者相差很小(行 ...

我想到了更简单的方案,可能用csi转hdmi的芯片来做 这样只要有一颗单片机额外配置cmos就可以了,问了龙迅的朋友,好像没问题

ov5640的非标准1080p时钟太折腾了,而且行列也不完全标准的

主要 用在很简单的场合,不想花太大的心思去搞这个,明天再研究一下 ,ov5640也是为了省去isp的开发

网友:
东芝也有类似芯片,龙迅要是量小的话,技术支持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