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205在什么情况下倍压会从31v慢慢降为0v

楼主(2022-08-09):
L

电路之前一直用着正常,刚刚做的这一批电路板(未做改动),集体出现运行一会(时间不规律)电机运转变慢,直到停止

经测量发现是倍压VBoot 电压从31v 慢慢降到0v;相应的VCP管脚输出变为0v; 然后停止输入信号后;电压慢慢恢复正常,再启动电机,正常运行; 再过一会又停止了,VBOOT管脚电压又跑回0v

如果说芯片有
■ 非耗散过流保护
■ 交叉传导保护
■ 热关断
■ 欠压锁定
分析:
1.电机间隙运行; 平均电流不足1A 过流应该不可能
2.测量芯片温度在室温(35°内)  不可能出现 热关断
3.使用10A的开关电源,未发现电压波动  不可能出现欠压锁定
4.交叉传导保护 是什么鬼就不清楚了

有用过的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vboot是从d34和d33传进来的,检查这俩管是不是焊反了。。这俩焊反了vboot电压会缓慢爬升,符合你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oot是从d34和d33传进来的,检查这俩管是不是焊反了。。这俩焊反了vboot电压会缓慢爬升,符合你的描述。。 ...

经查看未发现焊接返  ;  C68 C69用的普通贴片电容,我看数据手册,是瓷片电容;会不会是他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查看未发现焊接返  ;  C68 C69用的普通贴片电容,我看数据手册,是瓷片电容;会不会是他的原因? ...

那是不可能的!!vboot脚通过24v直接经俩二极管给电压,你说呢?你自己画的原理图自己不懂?查那俩二极管!要么查电源24v是不是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vboot脚通过24v直接经俩二极管给电压,你说呢?你自己画的原理图自己不懂?查那俩二极管 ...

vboot脚 是直接通过2个4148连接到 24v上的,理论电压再低不会低于20v;但实际会降低

证明:
把R83拆除,两个4148更换为SS34 ,不使用升压,直接采用24V对上臂进行供电,
搬出来了古老的指针万用表,测量VBoot 到地之间的电压,  在电机停止的时候,同样发现电压瞬间降低到了10V以内;电路如1楼位置,没有其他连接,因此我感觉问题出在L6205

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B:
IN信号是电平信号而不是PWM型号,导致自举电压升不上去,你要确保IN信号必须是一个PWM波形,不能是全高或全低的电平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信号是电平信号而不是PWM型号,导致自举电压升不上去,你要确保IN信号必须是一个PWM波形,不能是全高或全 ...

lz这电路至少有一个部分有毛病。2个二极管从24v给到vboot自举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掉到0v,要么测量bug,要么电路bug,要么供电输入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电路至少有一个部分有毛病。2个二极管从24v给到vboot自举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掉到0v,要么测量bug,要 ...

问题找到:

电路中有个电磁铁,电磁铁电流较大,会造成24v电源拨动(越0.5v),

在去除电磁铁的情况下,不停的启停电机,Vboot输出电压比较稳定(拿指针万用表测量指针无变化),

因此L6205可能出于保护,会强制拉低Vboot和Vcp输出0v,从而达到关闭输出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

电路中有个电磁铁,电磁铁电流较大,会造成24v电源拨动(越0.5v),

vboot不可能被主动拉低。。真拉低了就是短路了。24v经俩肖特基降压,再怎么拉也不可能到0v。这个不用讨论了,二极管作不了假,保护的是你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