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KE04Z128例程运行问题

楼主(2022-08-09):
下载例程后运行gpio的例程,都无法运行,都是一个现象。都会卡死在这句话* Make sure that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are disabled while we
     * change settings.
     */
    pUART->C2 &= ~(UART_C2_TE_MASK | UART_C2_RE_MASK );

用了iar以及keil环境,现象都是一样的。keil版本尝试了5.18和5.34.iar版本尝试了7.40.2.8570和8.32.1

调试工具是jlink v9

求助论坛大佬帮助,怎么能跑起来。感谢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啊,这句又没有在while里面
MKE04用了几次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啊,这句又没有在while里面
MKE04用了几次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可以给我你的例程么?我这里不知道为啥,今天又卡死在这里:
void ICS_Trim(uint16_t u16TrimValue)
{
   ICS->C3 =  (uint8_t) u16TrimValue;
   ICS->C4 = (ICS->C4 & ~(ICS_C4_SCFTRIM_MASK)) | ((u16TrimValue>>8) & 0x01);
   while(!(ICS->S & ICS_S_LOCK_MASK));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给我你的例程么?我这里不知道为啥,今天又卡死在这里:
void ICS_Trim(uint16_t u16TrimValue)
{

你这个应该是属于时钟配置的问题, 检查一下时钟配置跟硬件是否匹配吧,

楼主:
您好,我就是用的这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属于时钟配置的问题, 检查一下时钟配置跟硬件是否匹配吧, ...

时钟配置外部8m硬件也是8m晶振,切换成内部时钟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