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可靠的检测笔记本各个部件温度的小工具?笔记本太烫了

楼主(2022-08-10):
有啥可靠的检测笔记本各个部件温度的小工具?笔记本太烫了

网友A:
open hardware monitor小巧好用;笔记本烫的话得清灰换硅脂,垫起来改善散热;或者热点就热点,反正不死机,外接个键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 hardware monitor小巧好用;笔记本烫的话得清灰换硅脂,垫起来改善散热;或者热点就热点,反正不死机 ...

看了下功能还是很强大。。但是不直观呀。。。。显示的项目太多了,字体也小点可怜, 我只关心  CPU  硬盘  显卡温度。

网友:
一直用AIDA64 , 我都是显示在任务通知栏

网友:
如果是用thinkpad系列,可以用tpfancontrol

网友:
hwinfo。。太烫可能风扇不转了吧。

网友:
core temp软件

网友:
摸键盘都烫手一般就是整个机子散热功率不够了吧,不需要考虑具体哪个部件了吧?直接除尘或者增加外部加压散热底架

网友:
TrafficMonitor了解一下,开源的,有悬浮窗和任务栏两种显示方式。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你要的不是工具而是拿去拆开清灰

网友:
买个红外摄像头吧,FLIRONE,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功能还是很强大。。但是不直观呀。。。。显示的项目太多了,字体也小点可怜, 我只关心   ...

我记得几年前用过一个软件工具叫鲁大师,可以动态显示这几个部件的温度

网友:
要看你原来就是烫的还是逐渐变烫,以前的垃圾惠普天生就烫,三年保修了5、6次,坏屏幕坏主板坏网卡坏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几年前用过一个软件工具叫鲁大师,可以动态显示这几个部件的温度 ...

鲁大师据说背后是360,比较流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