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1FB9AE是否可以外接晶振

楼主(2022-08-10):
芯片手册上面,只有OSCIN,没有OSCOUT,  无源晶振有办法用吗?

网友:
是否单脚接法,另一脚接地?

网友:
没法直接使用外部晶体,只能使用有源晶体。不过内部 时钟可修正,常规的115200  这类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查了规格书,结论同楼上,需要有源晶振。

楼主:
感谢楼上,看来没办法用了。有源晶振用不起

网友:
MS51FC0AE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看来没办法用了。有源晶振用不起

有源晶体的价格都比这个MCU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