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母线电流怎么测?

楼主(2022-08-10):
最近在用PWM驱动一个电机,电机H桥已经内置了,只需要单片机输出PWM,PWM频率固定,调整占空比来调转速,目前想测量电机的电流,串联了一个33毫欧的电阻,然后用差分运放放大,RC滤波,
发现出来的信号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同的占空比,出来的纹波完全不一样,应该也不是纹波,信号应该就是这样的。
想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1、如果不动电路的情况下,怎么去计算当前的电流值(目前是多次采样,求平均,但是电流波动太大,接受不了)
2、如果需要修改电路,怎么修改,能出来一个平稳的的电压。

电路图

输出的波形

网友:
做个积分?

楼主:
自己在顶顶,期盼高手解答

网友:
做低通滤波就行

网友:
nsi1200,有人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