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9PRO自己换屏翻车

楼主(2022-08-10):
老婆用的手机,不小心摔坏外屏,淘宝上170买了一块原装拆机屏,昨晚到货,按网上教程换屏后开机不断重启,大于2分钟后彻底黑屏,插电也没有反应了,网上搜了一下维修教程视频,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撬CPU和电源芯片,重新焊接,然后都说修好了,我真是服了!自己用USB电源监视器查看上电情况,发现插上外电后电压为0,主板短路了,用热像仪查看,一个屏蔽罩边缘有明显发热现象,网上又买了个维修夹具,准备到货后撬开看看,就是找不到维修资料比较头大。。

楼主:
回想故障原因,估计是翘板时用力过大,可能把某些芯片撬虚焊了,但是虚焊会导致短路,这个还真想不通。。。

网友:
看你的经历,,,手头闲置的坏屏三星不敢自己换了.曲面屏不知道会不会更麻烦.

网友:
我手机屏幕摔碎了,拼多多买国产屏幕,自己换。简单。但是,国产片太辣鸡,手一摸,就飘了。退了。换手机。 屏幕太贵。

网友A:
换屏应该不至于出现各种问题。。不排除你拆机时碰到什么电阻电容造成短路了。。

通常维修店应该是用的塑料片去撬,就是为了避免意外的短路。然后拆开后第一件事是拔电池。。我拆了这么多机子真没有拆短路的。

网友:
拆短路了是挺少见的,拆机不小心把芯片压碎了倒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B:
专业事专业人做

网友C:
红米换过一次,还好,苹果各型号换过n次,还好没有翻过车

网友D:
手头有个碎屏黑屏三星S10,没有打算换屏,买了个串口命令转USB键鼠模块,打算空了把解锁手势模拟出来,然后三星dex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个碎屏黑屏三星S10,没有打算换屏,买了个串口命令转USB键鼠模块,打算空了把解锁手势模拟出来,然后 ...

三星Dex没有usb接口?有的话可以接鼠标直接解锁啊

网友:
开了盖第一步先拔电池,就算不开机屏接口上也有电的。

网友:
要是我,就乘机给LP换个13PRO。。。。机会难得,在借机搞个3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应该不至于出现各种问题。。不排除你拆机时碰到什么电阻电容造成短路了。。

通常维修店应该是用的塑料 ...

我也是塑料片撬开了,拆除主板上的塑料保护板后,也是第一时间断了电池,关键第一次开机还反复重启了好几次,然后就彻底黑屏,故障现象真是让我迷惑,就是主芯片那个字母Q的右下放屏蔽罩角落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事专业人做

换屏费差不多4-500,还是自己时间不值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米换过一次,还好,苹果各型号换过n次,还好没有翻过车

是的,我以前也换过2-3次,都是一次成功,这次有点大意了。。

楼主:
我把主板上的所有外设接插件都拔掉了,上电后还是短路,看样子确实主板上有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主板上的所有外设接插件都拔掉了,上电后还是短路,看样子确实主板上有芯片坏了。。 ...

我大概能确定你买的屏有问题 。。。不排除不是完全一样的屏,或者屏是坏的。。

那个qualcomm的是主芯片或rf芯片。基本上完了。看看有没有重要数据吧。不同批次主板本身就有可能存在差异,尤其是新产品,v1 v2 v3甚至pinout不一样都有可能。

网友:
买屏幕总成,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星Dex没有usb接口?有的话可以接鼠标直接解锁啊

如果手机只设置了图形手势锁,在dex界面下只有一个锁的图标,没有手势解锁入口,也没有鼠标光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机只设置了图形手势锁,在dex界面下只有一个锁的图标,没有手势解锁入口,也没有鼠标光标 ...

刚刚试了,手机锁屏状态,电脑打开Dex,连接后,需要在手机上点击“立即开始”,电脑端的Dex才能启动,Dex启动后是图形解锁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试了,手机锁屏状态,电脑打开Dex,连接后,需要在手机上点击“立即开始”,电脑端的Dex才能启动,De ...

这台手机之前没有连过电脑dex,首次连接需要先解锁确认

上面回复里面说的dex,是纯硬件的,没有用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能确定你买的屏有问题 。。。不排除不是完全一样的屏,或者屏是坏的。。

那个qualcomm的是主芯片 ...

换屏后第一次开机,屏幕上显示了REDMI和安卓机器人小图标,所以我认为买的屏幕是好的,反复重启4-5次后彻底黑屏没反应。

网友G:
手机摔坏不光把屏幕摔坏了,主板也摔出问题。楼主换屏幕不是损坏原因。可能有电容摔裂后短路了,开机能显示是电容裂了微短路后发热大短路了。你说的屏蔽里面除了处理器与emmc没啥东西的,可能是后面主电源芯片旁边有电容裂了。发现裂了的电容扣了就可以不要焊接没经验焊接久了可能能会cpu或者emmc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摔坏不光把屏幕摔坏了,主板也摔出问题。楼主换屏幕不是损坏原因。可能有电容摔裂后短路了,开机能显示 ...

谢谢指点,不过应该不是电容原因,因为我在换屏前手机可以正常使用的,老婆都坚持用了一个多月,还有你发的这张图也和我上图发的主板不一样,你这图我也搜到过,你仔细看中间缺口部分,和我发的凸凹细节完全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