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m32L4低功耗系列单片机有国产的可以替代的 ?

楼主(2022-08-10):
请问下,stm32L4xx 的低功耗系列的单片机,有没有国产的可以替代的 ?

网友A:
L4的最近价格还可以啊?几十块钱,还没涨到三位数啊,你的要求是啥?是低功耗 ?还是浮点运算性能?低功耗的国产很多性能优于STM32L4

楼主:
引用 网友A:
L4的最近价格还可以啊?几十块钱,还没涨到三位数啊,你的要求是啥?是低功耗 ?还是浮点运算性能?低功耗 ...

有具体型号推荐一下不 ???

主要是功耗问题,浮点运算 量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推荐一下不 ???

主要是功耗问题,浮点运算 量不是很多, ...

我用过华大的hc32L110,136,用内置32k RC运行,不休眠 ,功耗在15uA以内,如果休眠的话在3uA以内,可以IO保持 ,还可以。
在32khz频率运行可以做到9600的串口波特率(DMA)方式。
休眠支持调试。

网友:
国民技术的也行

网友:
l4的话,不好找,看看楼上说的国民技术

网友B:
国民技术L406和L436,需要资料可以给我发站内信,代码和ST是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民技术L406和L436,需要资料可以给我发站内信,代码和ST是不兼容的。

有支持不 ??

要不你方面的话,可以先资料及相关代码发上来,我好评估一下

网友C:
国民技术的N32L40x,不知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民技术的N32L40x,不知是否满足

哎,感觉国产的芯片,资料貌似总是藏着,不像国外的芯片资料,一搜一大把 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感觉国产的芯片,资料貌似总是藏着,不像国外的芯片资料,一搜一大把 呀  ...

那个只代表用的人多,还有代表你查找资料的能力太差了。
官网的资料先看看吧,好像没放编程手册,但是有数据手册。
https://www.nationstech.com/zlxz304/index.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感觉国产的芯片,资料貌似总是藏着,不像国外的芯片资料,一搜一大把 呀  ...

说实话,国内MCU还是靠模仿起来的,人员比不上国外品牌,做同样的东西价格更低是有原因的

同时做好填坑的准备,可能是MCU有问题,可能是库有问题,ST的也类似的问题,但用的人多发现快,勘误手册描述清楚

不差钱要稳定的我还是建议继续用ST的

网友:
STM32L476VGT6,有没有能代替的呀,国民的只最大只有80脚,FLASH小得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国内MCU还是靠模仿起来的,人员比不上国外品牌,做同样的东西价格更低是有原因的

同时做好填坑 ...

我目前使用的 stm32L4S 系列的, 目前此芯片比较难买,所以就想着找国产的看能否可以替代

我目前使用的单片机有 6个 uart 接口, 而且被全部用完

其他的 接口就相对来说 使用的少了一点, 如 spi, i2c 个一个硬件接口即可, 当然 spi 最好是有 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