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中2层板和4层及以上,过孔 焊盘可以公用吗

楼主(2022-08-10):
我查看了资料,有一个中间层 DEFAULT INTRENAL  但是我从成品4层PCB导出来的过孔和焊盘 有VCC 和GND层,比如以后要画6层,是不是要冲洗制作过孔和 焊盘?

网友:
过孔是可以通用的,都是制作一个直接用,你说的焊盘没明白是什么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不出 负片 就根本用不到  热风焊盘

要出负片 国内常规板厂也不给做    因为 问题点太多了

所以中上所述,  两层和四层都不用热风 ,两层和四层的焊盘 可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出 负片 就根本用不到  热风焊盘

要出负片 国内常规板厂也不给做    因为 问题点太多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