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30这种几个IO共用一个PIN的怎么选?

楼主(2022-08-10):
第一次用这个系列单片机,发现如图有好多IO共用了一个pin脚,这种怎么选择用哪个啊,翻了手册貌似没找到。
麻烦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

在CubeMX中,将需要用的各类外设先选好配好,如TIMER、ADC、UART等等,引脚就按CubeMX分配的来。
然后剩下的,酌情用于GPIO。

一共20个脚,如此一来也没什么选择困难的。

供参考。

网友A:
看手册,和普通的复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和普通的复用一样

我查过复用功能配置,比如复用0-7功能都是针对某个IO的,比如PB4。但是像上面20脚,怎么让它只是PB4,而不是PB5,我没找到。

网友B:
你直接初始化你需要的端口就可以了,比如你把PB4作为I/O,PB3/PB5/PB6就不能使用了,这是这个端口就是PB4,一般现在G0都是HAL库支持,初始化直接用CUBMX来做

网友C:
没特别仔细研究过,不过我只用一个io就配置哪个io,另外的io保持默认(也就是输入模式也不影响)。
好像那几个io就是直接连起来的,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初始化你需要的端口就可以了,比如你把PB4作为I/O,PB3/PB5/PB6就不能使用了,这是这个端口就是PB4, ...

谢谢,刚网上翻到貌似就是几个IO直连一起了。顺便问下HAL库用着咋样?我之前用F1系列一直用标准库用惯了,所以一直不习惯那个图形配置软件,另外听说HAL库比较占用资源,我这次直接实用LL库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特别仔细研究过,不过我只用一个io就配置哪个io,另外的io保持默认(也就是输入模式也不影响)。
好像那几 ...

谢谢,网上查到好像就是直连的,配置一个,不能配置别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刚网上翻到貌似就是几个IO直连一起了。顺便问下HAL库用着咋样?我之前用F1系列一直用标准库用惯了 ...

我直接用寄存器写的。HAL一直用不习惯。话说G0的进步真的非常大。
不过G030F6P6外围晶振只能用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用寄存器写的。HAL一直用不习惯。话说G0的进步真的非常大。
不过G030F6P6外围晶振只能用有源晶振。 ...

我已经好多年没用过外部晶振了,不知道啥场合还得用外部精度较高的晶振(高速串口或用到USB?)。
早些年AVR的内部晶振确实惨不忍睹,误差极大。后来的arm核内部RC频率也很准了,而且都出厂校准过。我买的有些成熟模块,跑115200波特率的,我看他们也用的内部RC震荡。

网友:
PB3--PB6,不是SWJD脚的话用法用普通一样,初始化就能用,不放心可以禁掉JATG,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就像设置组合小开关一样.先开启设置功能,再设置功能,再关闭设置功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