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一下频谱仪与频率特性分析仪的区别

楼主(2022-08-10):
上图是频谱仪

下图是频率特性分析仪

具体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
不晓得你后面那个仪器是啥,我只知道调制域分析仪,简单理解就是频谱仪是横轴频率,纵轴幅度;调制蜮我用到的是横轴时间,纵轴频率。

网友A:
如果后者是扫频仪的话,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假设输入xt,输出yt=h*xt,即Y=HX;
前边的仪器测X、Y,后边的仪器测H

网友B:
1.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 纯度 、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和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 。
2.频率特性测试仪俗称扫频仪,用于测量网络(电路)的频率特性,如测量滤波器,放大器,高频调谐器,双工器、天线等的频率特性,往往用于对这些电子设备或网络的测试。

网友C:
ee专业大学有一门核心课,叫信号与系统,大多数人只注意这门课有多难,没注意这门课到底在研究什么。
信号与系统,就是电信号与电路。

频谱分析仪是显示电信号的频域特性的仪器,(与之对应的是示波器,显示电信号的时域特性),最简单的方法是对输入信号做傅里叶变换,得到信号不同频率的不同相位的构成情况,具体的理论依据是傅里叶变换。
.频率特性测试仪俗称扫频仪,是测量电路的频域特性的,(没有与之对应的时域仪器,因为一个电路,是“时不变”的,所以电路没有时域特性),基本原理是用扫频信号发生器发出频率随时间变换,但是幅度不变的正弦波,把这个正弦波加到电路的输入端,然后观察电路输出端的信号幅度,得到这一系列同幅度不同频率正弦波通过这个系统后,在不同频率下的不同输出幅度,这个幅度变化,反应了这个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的相应,所以称为扫频仪。

网友D:
不懂,频谱仪不是频率特性分析仪呢? 用了这么多年,我糊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懂,频谱仪不是频率特性分析仪呢? 用了这么多年,我糊涂了

我也糊涂了,前面的人一些回答的像是扫频功能,一些回答的像是网络分析仪功能。如果是扫频的话,还是归在频谱仪一起吧,反正现在好多频谱仪都自带扫频功能了;如果是网分的话就差的有点多了,

网友:
基本的频谱仪是被动测量输入信号的频谱
频率特性分析仪(应该就是扫频仪)测量的是某个对象(电路)在不同信号频率下的响应特性,一般自身要产生一个输出(给被测对象)同时测量一个输入(对象的响应)

网友F:
一个是测量信号的,一个是测量器件的

网友:
频率特性分析仪 看起来像是网络分析仪 VNA,S21项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糊涂了,前面的人一些回答的像是扫频功能,一些回答的像是网络分析仪功能。如果是扫频的话,还是归在 ...

还是不一样的,扫频仪需要激励源,仪器带输入输出的可以测测模拟滤波器的幅频响应,但无法测到相位,所以扫频仪也叫标网仪,另外带相位的是矢网,也就是常说的网络分析仪,大多数频谱仪是只能分析给定信号频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糊涂了,前面的人一些回答的像是扫频功能,一些回答的像是网络分析仪功能。如果是扫频的话,还是归在 ...

一个是测量信号的,一个是测量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专业大学有一门核心课,叫信号与系统,大多数人只注意这门课有多难,没注意这门课到底在研究什么。
信号 ...

谢谢朋友非常专业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者是扫频仪的话,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假设输入xt,输出yt=h*xt,即Y=HX;

好高深哦,理论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 纯度 、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一样的,扫频仪需要激励源,仪器带输入输出的可以测测模拟滤波器的幅频响应,但无法测到相位,所以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这个仪器声称可以测相位,大家帮看一下

网友:
完全不同的2个东西,
频谱仪,分析外部输入信号的特性(幅度,频率,带宽,协议等)。
频率特性分析仪,外加激励分析器件(单端口,双端口,多端口,平衡,不平衡)的频率相关特性(幅频,幅相,端口群延迟,端口驻波等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7bc74633anE3PK&id=674045668441&ns=1&abbucket=5# ...

这就是扫频仪,或者说是频率特性分析仪,测电路的。电路也也一样有相位特性,因为信号来了,不但我会影响不同频率的放大倍数,也会影响不同频率的相位变化。

扫频仪的屏幕显示,横轴是频率,纵轴是电路对这些频率放大倍数(幅频特性)或者相位(相频特性)

频谱仪的屏幕显示,横轴是频率,纵轴是信号在这些频率的幅度或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专业大学有一门核心课,叫信号与系统,大多数人只注意这门课有多难,没注意这门课到底在研究什么。
信号 ...

对的。信号与系统 这门课,就是讲这个的。
简单点说,频谱分析仪是测量 信号 的特性的,扫频仪是测量 系统 的特性的。这里二者都是 频域 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专业大学有一门核心课,叫信号与系统,大多数人只注意这门课有多难,没注意这门课到底在研究什么。
信号 ...

妙,解析得通俗易懂,茅塞顿开。赞?

网友:
简单理解的花  频率特性分析仪=网分=频谱仪+信号源

楼主(2022-09-10):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测量信号的,一个是测量器件的

似乎就是这样

网友:
“扫频仪”跟“矢量网络分析仪”是一个东西么?如果不是那他倆有啥区别?矢网是可以测量相位和幅度,扫频仪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用过USB便携式非易失性记忆体存储驱动器吗?

网友:
看了半天 还是11楼解释的比较清楚。
频率特性分析仪=标网      可以看特定频率下电路的特性
矢量网络分析仪=标网+相位测量     主要用于特定频率下电路的特性   有相位的参数
频谱仪                            主要观察电路发射信号的频域特性
示波器                            主要观察电路时域信号的仪器(把示波器的信号做快速傅里叶变换也能看到频域的特性)

网友:
频谱仪带TG的就有扫频功能

网友:
前者用于分析信号的频率成份(如,可以看看设备有没有GPS频段的辐射干扰),后者分析器件或电路的频率响应特性(如,高、低通滤波器等)